[SMI] 各位大佬紧急求救,废了好大力找到开卡软件 结果开卡失败Check ISP mode fail

楼主(2023-05-10):
杂牌固态一个

看别人发的帖子说是B36R的软件,好不容易下了一个结果卡在 Reset Drive  好久,然后报错

这是我用的软件名称  SM2259XT_B36R_PKGT0929A_FWT0929A0_Beta_T1007

希望各位大佬帮帮忙,指点一下,是不是软件用错了,还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A:
容量自动,FLASH指定100看看

网友:
好像有1.2v固件和1.8固件,你仔细看看识别的时候的选项,另外,楼上的也可以参考

网友B:
——美光 MT29F512G08EBHBF(B27A)(ES3)(1V8) ;FID (2C,C4,08,32,A2,00)
– 美光 MT29F512G08EBHBF(B27A)(ES4)(1V8) ;FID(2C、C4、18、32、A2、00)

; N18:
- 英特尔 PF29F01T2ALCQH1(N18)(736)(1V8) ;FID (89,D4,0C,32,AA,00)
– Spectek FxxM16A256G1KDBxxxx(N18)(1V8) ;FID(2C、D4、0C、32、AA、00)

; IMT28:
——英特尔 MT29F512G08EBHBF(28)(B27A)Intel_temp_use;FID (89,C4,28,32,A2,00)
——英特尔 PF29F04T2ANCQJ1(N28A);FID (89,D3,1C,32,C6,00)
– 美光 MT29F1T08GBLBE(N28A);FID (2C,D3,1C,32,C6,00)
– 美光 MT29F1T08GBLBE(N28A)(9C) ;FID (2C,D3,9C,32,C6,00)
– 美光 MT29F4T08GMLBE(N28A)(9C) ;FID(2C、F3、9E、32、C6、00)

网友B:
Есть SSD Intenso 960Gb - SM2259XT。Не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С перемычкой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но не удается прошить данными утилитами。Память на нем визуально PFH37。Еслия правильно понял это SpecTek и у них на сайте про нее написано такое: PFH37 FBMB27A1T0KTEAFJ4 NAND FLASH。АполнаямаркировкатамжеFBMB27A1T0KTEAFJ4-MB。Контроллер визуально SM2259XT。Ни одной из данных утилит прошить не удалось。Все при попытке прошить с правильными настройками пишут: 非 MPISM 模式 (1B)。Какой все-таки версией MPTool надо прошивать в моём случае?

更新 RomMode:
v0.556a
Drive:1(ATA)
OS:10.0 build 19041
Model:SM2259AB-80-10000000
Fw:20141211
Size:0 MB
Controller:SM2258AA
Bank00:0x2c,0xc 4,0x18,0x32,0xa2, 0x1,0x0,0x0 – 美光 96L(B27A) TLC 512Gb/CE 512Gb/裸片
Bank01:0x2c,0xc4,0x18,0x32,0xa2,0x1,0x0,0x0 – 美光 96L(B27A) TLC 512Gb/CE 512Gb/裸片
Bank02: 0x2c,0xc4,0x18,0x32,0xa2,0x1,0x0,0x0 – 美光 96L(B27A)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03: 0x2c,0xc4,0x18,0x32,0xa2,0x1,0x0,0x0 – 美光 96L(B27A )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04: 0x2c,0xc4,0x18,0x32,0xa2,0x1,0x0,0x0 – Micron 96L(B27A)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05: 0x2c,0xc4,0x18,0x32,0xa2, 0x1,0x0,0x0 – 美光 96L(B27A) TLC 512Gb/CE 512Gb/芯片
Bank06:0x2c,0xc4,0x18,0x32,0xa2,0x1,0x0,0x0 – 美光 96L(B27A) TLC 512Gb/CE 512Gb/芯片
Bank07:0x2c,0xc4,0x18,0x32,0xa2,0x1,0x0,0x0 – 美光 96L (B27A)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08:0x2c,0xc4,0x18,0x32,0xa2,0x1,0x0,0x0 – Micron 96L(B27A)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09:0x2c,0xc4,0x18,0x32, 0xa2,0x1,0x0,0x0 – 美光 96L(B27A) TLC 512Gb/CE 512Gb/裸片
Bank10:0x2c,0xc4,0x18,0x32,0xa2,0x1,0x0,0x0 – 美光 96L(B27A) TLC 512Gb/CE 512Gb/裸片
Bank11:0x2c,0xc4,0x18,0x32,0xa2,0x1,0x0,0x0 – 美光 96L(B27A) TLC 512Gb/CE 512Gb/芯片
Bank12:0x2c,0xc4,0x18,0x32,0xa2,0x1,0x0,0x0 – 美光 96L (B27A)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13:0x2c,0xc4,0x18,0x32,0xa2,0x1,0x0,0x0 – Micron 96L(B27A)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14:0x2c,0xc4,0x18,0x32,0xa2,0x1,0x0,0x0 – 美光 96L(B27A) TLC 512Gb/CE 512Gb/芯片
Bank15:0x2c,0xc4,0x18,0x32,0xa2,0x1,0x0,0x0 – 美光 96L (B27A)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16: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7: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8:0xf, 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9: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0: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1: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2:0x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3:0x0,0xff,0xff,0xff,0xff,0xff , 0x0,0x0 – Bank24: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5: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6: 0xf,0xff,0xff,0xff, 0xff,0xff,0x0,0x0 –

Bank27: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8: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9:0x0,0xff,0xff,0xff,0xff,0xff
, 0x0,0x0 –
Bank30:0x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31: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网友B:
Bank00:0x2c ,0xa3,0x78,0x32,0xe5,0x10,0x0,0x0 –美光 128L(B36R) TLC 256Gb/CE 256Gb/裸片
Bank01:0x2c,0xa3,0x78,0x32,0xe5,0x10,0x0,0x0 – 美光 128L(B36R) TLC 256Gb/CE 256Gb/裸片 Bank02
:0x2c,0xa3,0x 78, 0x32,0xe5,0x10,0x0,0x0 – 美光 128L(B36R) TLC 256Gb/CE 256Gb/die
Bank03:0x2c,0xa3,0x78,0x32,0xe5,0x10,0x0,0x0 – 美光 128L(B36R) TLC 256Gb/CE 256Gb /die
Bank04: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05: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06: 0x0,0xff,0xff,0xff,0xff, 0xff,0x0,0x0 –
Bank07: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08: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09:0x0,0xff,0xff,0xff,0xff,0xff
, 0x0,0x0 –
Bank10: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1: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2:0x0,0xff,0xff,0xff, 0xff,0xff,0x0,0x0 –
Bank13: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4: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5:0x0,0xff, 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6: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7: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8
: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9: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0:0x0,0xff,0xff,0xff,0xff,0xff,
0x0, 0x0 –
Bank21: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2: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3:0x0,0xff,0xff,0xff,0xff,0xff
, 0x0,0x0 –
Bank24: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5: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6:0x0,0xff,0xff,0xff, 0xff,0xff,0x0,0x0 –
Bank27: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8: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9:0x0,0xff, 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30: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31: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网友C:
把时间600S改成2000

网友D:
有时候就是怎么也开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就是怎么也开不了~~~

确实。有时候死活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自动,FLASH指定100看看

好的,感谢大神,等我有空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光 MT29F512G08EBHBF(B27A)(ES3)(1V8) ;FID (2C,C4,08,32,A2,00)
– 美光 MT29F512G08EBHBF(B27A)(E ...

这发的什么?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Есть SSD Intenso 960Gb - SM2259XT。Не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С перемычкой опр ...

这发的什么?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nk00:0x2c ,0xa3,0x78,0x32,0xe5,0x10,0x0,0x0 –美光 128L(B36R) TLC 256Gb/CE 256Gb/裸片
Bank01:0x2 ...

这发的什么?要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时间600S改成2000

这个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有时候死活开不出来

一度怀疑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