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斯柯达明锐倒车雷达长鸣后不工作?

楼主(2023-05-10):
      各位,晚上好,请问有知道斯柯达明锐倒车雷达长鸣后不工作是什么情况 ?

      会是哪个地方故障?

      准备用 5053 线来查看一样代码,但是5053线还是新车2012年用过一次原来开门灯和记忆座椅用过,如查倒车雷达模块需要查看哪里? 有大侠分享一下方法呀?

楼主:
高手呢,过来帮帮如何解决?

网友:
一般都是后雷达进水坏了吧

网友A:
大众雷达很奇葩 喇叭坏了 倒车影像也不工作

网友:
试着换一下雷达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众雷达很奇葩 喇叭坏了 倒车影像也不工作

  我的倒车影响是后来安装的,工作正常

网友:
应该是探头进水导致。

网友:
某个探头有问题,可以逐一断开测试

网友:
个人感觉,如楼上几位所说,先排出探头,再排出主机、接线

楼主:
    谢谢各位解说,网上查到资料,大众汽车倒车雷达坏了在“嘀-------”的长音后,会有短的“嘀”提示音,长嘀音后如短嘀一下表示从驾驶侧开始第一个探头坏了,如“嘀,嘀,嘀” 三声就表示第三个探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众雷达很奇葩 喇叭坏了 倒车影像也不工作

这个真有点奇葩了

网友:
这个分几短声几长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众雷达很奇葩 喇叭坏了 倒车影像也不工作

方向盘角度传感不对,它也不显示,同事的就是摄像头有线接触不良,不启动车子正常显示,启动了就不显示,是获取不到方向盘角度数据就不给你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盘角度传感不对,它也不显示,同事的就是摄像头有线接触不良,不启动车子正常显示,启动了就不显示, ...

不启动显示,启动后不显示是不是摄像头12VDC 有干扰,或是机头质量不好,我一直使用的 德赛西威的感觉还行

网友:
大众车系同样的故障,自己用5053扫描后显示左前雷达探头断路或短路:拆开发现是插头松开了,插上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