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的IO引脚能直接连接驱动那种USB小夜灯吗

楼主(2023-05-10):
请教下大家:ESP8266的IO引脚能直接接小的USB  LED灯吗?最大输出功率是多少?
小夜灯的功率约50MA

网友A:
用IO来拉,也是牛掰。
你敢拉,他分分钟烧给你看。
一般IO也就几ma的驱动力
至少来个三极管吧

网友B:
肯定不行,几毫安的话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O来拉,也是牛掰。
你敢拉,他分分钟烧给你看。
一般IO也就几ma的驱动力

用模拟口也不行吗?伺服电机不就是在IO口驱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几毫安的话没问题

那舵机能带动吗?舵机我查了一下,几百ma电流

网友:
连驱动个蜂鸣器,都要用个三极管。你这照明LED肯定也要啊。
只有指示灯的LED,串联个电阻,可以直接推。

网友:
看坛友的回复应该只能加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