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为14500电池按个家--改镍氢充电器

楼主(2023-05-10):
为14500电池按个家--改镍氢充电器
遥控器、刮胡刀好多都用五号电池,但是不经用,又很贵。
于是每天X宝领红包,买14500电池,终于实现了广告中的一节更比两节强。

可是看着手中的电池,又没有充电器,翻翻垃圾桶,找到以前的镍氢电池充电器,于是有了改造的计划
这是超霸的,拆了改造

下面这个有四个位置的,也一并改造

这个是打版图,稍后附上GB文件。

刮胡刀需要2节五号电池,实际只需一节电池,于是把废旧电池的屁股拧下来,掏干内脏,屁股上焊锡成为占位桶。

下面是打板文件

网友:
支持折腾,D的不错。

网友A:
14500电池,1300mah,容量大。

网友B:
4.8Wh÷3.7V=1.3Ah,应该没有虚标很多

网友:
和我想法一样,拿现成的充电器改最方便

网友C:
电压太高,刀头和刀网先磨坏了

网友:
不标mAh,特地标了数字大的mWh,山寨货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Wh÷3.7V=1.3Ah,应该没有虚标很多

应该一倍差不多。
估计实际能有650mAh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Wh÷3.7V=1.3Ah,应该没有虚标很多

起码虚标一倍,正常600mah差不多。

网友:
怎么给人家掏的肚子呢

网友:
国产14500锂电能到650MAH以上的都是一流大厂了。小厂基本只有500~600

网友:
铁锂会不会好点,4.2V太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太高,刀头和刀网先磨坏了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是一般情况  没等坏呢就换新的了

网友:
你这也太优秀了    眼看手不会路过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拿现成的充电器改最方便

网友:
这厂家看了,自己都认不出内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500电池,1300mah,容量大。

14500最大也就800mah左右

网友:
2节1800mAh的镍氢比这货强多了.

网友:
3.7V的锂电电压高了,我的是拆一个ETC里的铁锂,感觉力度下降充电正好,占位是一节塑料棒烫一段铜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