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摩托车电门锁,一锁出手,天下谁有。

楼主(2023-05-10):
这个锁头光铝合金的重量都有一斤多,做的实在结实耐用。
固定螺丝用13的螺丝头子。又粗又结实。一般的是10个或者是8个的螺丝头子。
这锁头还有龙头锁功能,并带一个不大常见的座垫锁功能。
有龙头锁的常有,还带座垫锁的并不多。
车头锁在车身左边,将车头扭到大约45度,然后把钥匙插进去转到左边,直接按住车头锁,锁上的钥匙拔出来即完成。

座垫锁集成在车头锁上,把钥匙插入车头锁向左拧,就可以打开座垫,或是把钥匙插入车头锁后向左拧一点,对着一个箭头标记,然后向下按钥匙打开座垫。

五线电门锁的电气部分单独做成一个大方盒子,不常见。
锁头部分电气性能一直良好。

摩托车电门锁的作用是:上锁时断开正极线,接通点火器熄火线;开锁时接通正极线,断开点火器熄火线;故障多为接点接触不良,或者触点错位,表现为1、开锁后全车没电
2、整车有电,但不能启动
3、拔钥匙后依然有电
4、对于交流点火器,还会拔钥匙后脚启动可用

五线电门锁是交流点火的,红线接电瓶正极,橙线接全车用电器,打开钥匙后,红线与橙线相连,橙线向全车用电器供电,灰线接大灯开关、仪表照明灯,尾灯行驶灯,打开钥匙后,灰线和棕线也是连通的。黑白线搭铁,橙白线接点火器和熄火开关,这两条线是熄火用的,打开钥匙后,黑白线与橙白线断开,关闭钥匙后,这两条线导通。

摩托车电门锁的四根线分别接正极进火、正极出火、负极电源、熄火线。
红色线接正极进火,从电瓶出来的带保险那根细线。
黑色线接正极出火通过钥匙控制,与红线形成闭合电路,供应全车电器的正极电源。
绿色线接负极电源。
黑白线接熄火线,通过钥匙控制,与绿线形成闭合电路,控制点火器的工作来达到熄火。

网友A:
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摩托的机油是由机械控制喷的还是电控喷的???

网友B:
电门锁复杂吗,我看抖音上有个大神,用拔针拔一下,就能用钳子钳出一把钥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摩托的机油是由机械控制喷的还是电控喷的???

  机油 大部分机械都是 机械工作

  汽油很多电子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门锁复杂吗,我看抖音上有个大神,用拔针拔一下,就能用钳子钳出一把钥匙。 ...

没用的,这车又电子锁。    我看到了复合结构,这个结构一般会镶嵌一个射频读取线圈在上面。大概率钥匙上有应答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摩托的机油是由机械控制喷的还是电控喷的???

机油一般都是机械的,靠曲轴驱动链条或齿轮泵油到气门顶。    剩下的部分是靠曲柄杂油液飞溅和拖带润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油一般都是机械的,靠曲轴驱动链条或齿轮泵油到气门顶。    剩下的部分是靠曲柄杂油液飞溅和拖带润滑。 ...

所以过了一夜,会有部分器件无油润滑不到

网友:
换新吧  维修也差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这车又电子锁。    我看到了复合结构,这个结构一般会镶嵌一个射频读取线圈在上面。大概率钥匙上 ...

传说中的芯片级加密。

网友:
一斤多,实在结实耐用。

网友D:
这个插头的形状跟线的颜色应该是台湾系某阳的

网友:
电动车电门锁就俩线,就一钥匙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插头的形状跟线的颜色应该是台湾系某阳的

台湾三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