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人体感应灯的问题

楼主(2023-05-10):
我们大楼楼道灯使用的是人体感应开关,人来灯亮,过一段时间灯灭,刚刚经过隔壁大楼发现从上到下楼道灯都亮着,去探个究竟,结果发现使用的是同样的感应开关,但是人家平时半光,有人全光。同时也发现我们的灯不亮的时候也有LED指示灯。心里暗暗不爽,想把我这楼道的灯也改成两档的模式,不知道有没有知道原理的坛友给指导一下。

网友A:
灯上面不是有开关可以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上面不是有开关可以调的吗

那个灯刚刚研究了一下,应该是消防照明二合一的,上面的指示灯是消防电源指示。

网友:
是白炽灯的话可以在开关上并一个二极管,LED和节能灯这样就不行了
错了白炽灯这样也不行,白天都常亮了

网友:
带继电器的,是不是可以在常开端动动脑筋?

网友B:
我觉得这么做意义不大啊,没人地话亮着干啥???

网友:
如果原装的不带这个功能的话,那就估计需要改单片机的程序了。

网友C:
有一种雷达感应灯,没人时半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么做意义不大啊,没人地话亮着干啥???

这种模式应用很多啊,地下车库基本都这样的,没人微亮,有人全亮,好多淘宝卖的农村太阳能路灯都有这种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雷达感应灯,没人时半亮,

那可能就是感应开关不一样了。

网友:
先弄懂自己的灯构造原理。

网友:
这个取决于控制模块设定……

楼主:
拆了一个感应开关,施耐德四线的,分别为火线进和出,零线以及一根消防用火线,没有其他开关和按钮。

网友:
研究一下电烤火炉(最简单的那种)两档切换的原理可能会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