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到手就拆4.6元的调温烙铁

楼主(2023-05-10):
拆:看4.6元,值!到手就拆还没加电、加温。

拆完了。安装回去很容易!

网友A:
卖一把亏一把,商家赚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一把亏一把,商家赚钱吗?

卖一把亏一把,销量也不大

网友:
E接地线没有啊。
商家卖用户信息可以赚钱。

网友:
这个没有温度反馈控制电路的吧?

网友:
类似的撸了2把了,没动力了

网友:
同样的模具吧,我的是一分钱搞到的

网友:
可控硅调压

网友B:
前段时间撸了4根,拿出一根用感觉很不好用,太容易热失控

网友:
成本都不够啊。

网友:
这价格还能说啥呢

网友:
这调温烙铁一般家用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撸了4根,拿出一根用感觉很不好用,太容易热失控

这种小瓦数的可控硅调温,
不会有热失控问题,
只会温差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瓦数的可控硅调温,
不会有热失控问题,
只会温差大。

用了你就知道,稍微调高电压,烙铁头就成暗红色

网友:
一般情况够用了

网友:
这个算好的了,起码留有地线可以想办法DIY一下,我买到的没有留地线,想改造一下都不知道怎么弄。有些元件对静电感应电敏感的不加地线很容易焊坏

网友:
批发8块多,不知道咋卖出去

网友:
4块多撸了两把

网友:
论坛有改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