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动螺丝刀里的电池老化 外接电源电流有点小

楼主(2023-05-10):
以前趁着便宜,买了3个电动螺丝刀,其中一个电池老化厉害,重新买新电池感觉没必要,就把老化的电池拿出来,直接接了电源使用。
我的12v5A的电源感觉电流小了点,请教大家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我改成32v的电压。力量刚刚的

网友:
感觉电流小了就给电源里面搞个大电容

网友B:
我有一把电钻也是直接供电,虽然拖根线,但是不用担心电池问题了。

网友:
原来大家都这么做的,我的是4节18650,两个电池都废了,要买好的还很贵,直接把跟电池接触的线拖出来接插头,然后用19v笔记本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把电钻也是直接供电,虽然拖根线,但是不用担心电池问题了。

请问你用的什么电源给电钻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成32v的电压。力量刚刚的

是怎么改的,求分享~~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样也行,还有能升压用。

网友:
还是换电池吧,电动起子启动电流大于20A,开关肯定不行的。

网友C:
电流小了点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掉压,电流就不可能小,动力基本上跟用电池差不多,因为两者的电压没多大差别。

网友:
我就是换大容量的电池,以及忘了什么时候冲过电了。以前是高功率电池,容量小放电电流大。我换大容量的,放电电流也没啥影响(实际使用刚刚的)

网友D:
我也用5A/12V电源适配器改过,有打嗝现象,断断续续转动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小了点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掉压,电流就不可能小,动力基本上跟用电池差不多,因为两者的电压没多大差别 ...

按电钻开关启动的时候,不能快速的按,电源的绿灯会变暗一下

网友:
我的时间长林电池也不行了,加个外接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5A/12V电源适配器改过,有打嗝现象,断断续续转动无力

差不多同样的问题,然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废旧电脑电源不知可能带动

网友:
12V建议直接用蓄电瓶,嘎嘎好用

网友:
电动螺丝刀和电钻类的都是启动电流较大,小功率开关电源瞬间启动电流跟不上。

网友:
我也是用笔记本的19V电源外接的。

网友:
500W的电脑电源或者网上卖的很多那种服务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