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WISHFUL无电容LED光源模组

楼主(2023-05-10):
WISHFUL无电容LED光源模组

参考:论坛最简1秒拆解之WiSHFUL LED灯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02&fromuid=1377422

网友A:
怎么可以做到无电容得

科技真先进

网友:
难道那个芯片里面集成了?

网友:
双芯片,双卡双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以做到无电容得

科技真先进

整流不是有空焊点吗,半成品罢了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的板了,上面简洁的很

网友:
线性恒流源,外围元件少,成本低,有频闪。

网友:
真是省得够可以的

网友:
恒流源靠采样电阻恒流。输入无滤波能省就省。

网友:
线性恒流,应该有电容的,偷工减料没安装,肯定有频闪!

网友:
电路真简单,太精简了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促销款,有些元器件没焊。建议加废旧电源拆机电容,减小频闪。

网友B: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一定要电容?

白炽灯也没电容啊。

主动PFC不也不能加大电容。

网友:
这成品压缩到极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一定要电容?

白炽灯也没电容啊。

高温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高压LED元件超少。

网友:
没电容的频闪还是严重,自己加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