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鸿昌DT9205N换牛屎芯片

楼主(2023-05-10):
闲来无事,给2001年的鸿昌9205换芯片,铲屎省略!料板切割下来的7106芯片,
买的icl7106换上大多电容档不能用,这个换上电容档正常!这个换上没有数据保持!

网友:
加线更牢固

网友:
屎叠屎就变黄金了!!

网友A:
我有一块二手鸿昌HC9285的表,里面的芯片跟你一样的搞法,不知道是出厂本来就这样还是后来被人修的,那块芯片小板子上也有HCXX字样,怀疑原厂搞的:

网友:
铲屎换芯片的都是狠人

网友B:
和我的表一样,可是我的拆过后,档位现在对不齐了,刀盘总是与标识差一点,不知哪里毛病

网友:
这种梆定的7106网上也有卖

网友:
是不是磨薄就可以直接连锡

网友C:
如果是邮票齿的就能直接焊了。这种不能直接用锡飞连吗?

网友:
动手的乐趣,我也喜欢折腾,你是最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二手鸿昌HC9285的表,里面的芯片跟你一样的搞法,不知道是出厂本来就这样还是后来被人修的,那块芯 ...

你这应该是出厂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邮票齿的就能直接焊了。这种不能直接用锡飞连吗?

芯片太高了,我也不会那样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表一样,可是我的拆过后,档位现在对不齐了,刀盘总是与标识差一点,不知哪里毛病 ...

机械故障,档盘的原因吧

网友:
牛市换带扩展版的牛市?

网友:
搞的不错啊。这个欢心。

网友:
有一块一模一样的,2003年买的,也是我的第一块数字表。买了没多久被我用来测灭蚊灯的高压网给烧了,然后就躺盒子里吃灰二十年了。
故障现象就是开机数字乱跳。等有时间也来搞一搞。

网友:
不值得,现在的新表那么便宜

网友:
这料板的芯片偶遇的几率太低了。

网友:
有邮票孔的话,就不用飞线那么麻烦了,能直接焊接。

网友:
这不是牛屎换马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