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光猫下发成功(实质不成功),引起的猜想

楼主(2023-05-10):
1 初装光猫A ,后加自已注册光猫B  光猫都是路由模式,两者切换都可以上网。
2  光猫B换到初装光猫A ,然后通知电信1万号改桥接模式,电信那边显示下发成功,然后我这边还是路由模式,那天晚上从8点搞到11点 没成功放弃。
3  第2天重启还是路由模式,让客服再次下发还是没成功,问客服有没有超密又没有,见我没搞定,问我要不要维修师傅上门,本着爱折腾的精神。
机灵一动,光猫重新注册,结果光猫改成路由模式成功。
4  问题来了  为什么电信显示下发成功?这里显示下发到机房成功?不到光猫 ?数据不是双向?还是说下发到光猫B  才能成功。光猫A为什么会失联。可这两个光猫引起的混乱。

网友:
下发成功不代表你接收成功了吧?

网友A:
据说电信要铺开云宽带了,到时都是桥接模式了,也没法自己拨号了,还折腾个啥

网友:
先再玩现在,开了云宽带再说

网友B:
这个你自己注册的,可能要上面重新注册下发才可以吧。

网友:
双向的吧,没特殊需求还是用电信自带的吧

网友:
慢慢折腾总能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自己注册的,可能要上面重新注册下发才可以吧。

用电信自已初装的光猫,下发没成功。

网友:
只是tr069远程控制管理而已,最终还是要作用到猫上。我以前安徽的光猫拿到广东用注册一半失败,手动建个 41也能上网了,远程控制IPtv电话什么都没有

网友C:
前些日子家里宽带换成千兆,让安装师傅弄桥接模式,他说现在可以双模智能识别,我让他设置的这种智能识别的。试了一下,路由器拨号和自动获取都没问题,确实是智能切换路由和桥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些日子家里宽带换成千兆,让安装师傅弄桥接模式,他说现在可以双模智能识别,我让他设置的这种智能识别的 ...

我试过A猫桥接和B猫路由 模式  轮流切换都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电信要铺开云宽带了,到时都是桥接模式了,也没法自己拨号了,还折腾个啥 ...

像以前那样双绞线入户,然后不用拨号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