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得力 得力 一点都没力 拆得力的巡线仪DL8401

楼主(2023-05-10):
今天维修家里的监控设备 接入poe导致巡线仪4 7口损坏 真该抽自己俩耳挂   第二个了 上次优利德烧了天这次这个又烧了 用垃圾表测了下 led损坏

网友:
换灯,修一下,接着再用起来

网友A:
得力真是什么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力真是什么都做

贴牌产品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网友:
有工具换起来也快。
这表还垃圾?

网友B:
得力除去文具可以,别的都不能买

网友:
这个一般叫测线仪,巡线的是带感应,然后声音提醒的。

网友:
得力除了几款办公用的还行外基本都是凑数的

网友:
要是只坏了LED,还好吧

网友:
标准的poe在没有握手信号前是没有电压的,

可惜现在的厂家都是在瞎搞,上电就带12,24,48V,,烧检测仪器很常见了

网友:
这种led好换,不算大事

网友:
是不是你的两款寻线仪都不支持接入POE网线?或者,你忘了拆下POE供电器。

网友:
得力也进军工具行业了

网友:
这是非标的POE吧?正规的会有协议,没握手是不会放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力除去文具可以,别的都不能买

不熟不做

网友:
整的都不会了

网友:
没有保护电路吗?按说这种设备应该考虑到POE的问题。

网友:
拆修,换一下led,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
得力的部分产品,搞得跟南极人一样,什么都有在做,但东西是这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