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z轴不准确

楼主(2023-05-10):
打印机用脉冲100 100 400 93  感觉尺寸都不对  我的时i3打印机  xyz感觉没一个对的  xy还行差的不多  z 差一半还多

楼主:
怎么调整xyz三个轴的精确度啊

网友A:
查看驱动细分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驱动细分设置

是16细分  3个铁片都插上了

网友B:
软硬件的设置都要检查,距离不对基本就是参数设置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硬件的设置都要检查,距离不对基本就是参数设置错误了

会不会是主板坏了 其他都正常 就是不准呢  主板摔过

网友(2024-01-25):
这是脉冲当量没有设置好,也就是说你的步进电机每运行一步,通过丝杠转换成直线距离,或者运行单位直线距离需要步进电机运行多少步。
这与你的步进电机本身、驱动器细分、丝杠螺距都有关系,相关软件应该有设置的地方,你输入正确的值就准了。

网友:
看图片xy轴是同步轮,Z轴是丝杆,三个不能用同样参数!$100=80,$101=80,$102=1600或者是$102=800,因为不知道你的丝杆导程是多少?所以z轴的$102参数自己选择,给你三个参数800,1600,3200。你参数乱了…

网友(2024-02-26):
换个主板跑KLIPPER不是很舒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