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顶灯闪烁的原因何在?

楼主(2023-05-10):
12个LED顶灯分两组,单独开任何一组都正常,同时打开两组就会出现其中一个灯闪烁的问题。另外,当启动风扇等电器时,LED灯也会瞬间闪烁一下,很快恢复正常。

请问这是LED灯的驱动器有故障了吗?

网友:
当启动风扇等电器时,LED灯也会瞬间闪烁一下,很快恢复正常。说明用的是非隔离恒流源。具体的问题建议上图,便于分析。

网友:
猜想是驱动电容。

电容容量劣化后提供的稳定电流有限,但还没有坏完,所以尚能支撑1组,但两组同时开就撑不住了。
同理,抗干扰能力下降,容易受其他电器影响。

网友:
想必是电路有减料的情况。

网友:
估计是电容老化带不动了

网友:
不算驱动器故障把,可能本身就是廉价的设计,就是比较差

网友:
我估计是led灯珠老化了。

网友:
这个是400v滤波电容容量减少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