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医院机房装修 怎么设计才更安全

楼主(2023-05-10):
有新建医院机房装修的有经验人士分享一些注意事项吗?设计方给我们的机房设计目前是有动环系统,以及防震,防潮,防静电,ups一些基本的配置,因为机房设置在顶楼,害怕漏水,请问关于机房防漏如何才能提前预防设计更加保险?电源的电路安全方面,怎么设计才更安全呢?每层的弱电井交换机的电要接到总机房的UPS上面吗?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是干啥的,医院设计应该是有标准的,需要有专项资质的才能设计,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出设计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是干啥的,医院设计应该是有标准的,需要有专项资质的才能设计,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出设计图的 ...

我是医院工作人员,需要监督设计方的设计。设计方是很专业的单位,但是他们是标准化设计,我们现在需要根据我们医院具体实际情况来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医院工作人员,需要监督设计方的设计。设计方是很专业的单位,但是他们是标准化设计,我们现在需要根 ...

既然是甲方爸爸,惯着他们干什么,图纸未明确的直接发函要求他们明确,有问题或者有个性化需求的也直接发函让他们重新变更设计

网友:
多年经验,有意可以私聊,但不免费,毕竟这是正经工作不是DIY

网友:
机房设计到地下室

网友:
这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

网友B:
在进行医院机房装修时,确保以下注意事项可以提高机房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防水设计:考虑到机房位于顶楼,确保机房防水非常重要。请与设计方合作,采取适当的防水措施,包括正确的屋顶防水、防水涂层、防水隔离等。确保机房周围的管道、风道和其他设备都正确密封,并有排水系统来处理任何潜在的漏水。

    地面防漏:选择适合的地面材料,例如防水的地板或防水涂层,以防止漏水渗透到机房内部。确保地面与墙壁之间有合适的密封,以避免水分渗透。

    电路安全:确保电路的安全性是关键。使用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的电线和插座,并请合格的电气工程师进行电路设计和安装。确保机房内的电源电路符合安全规定,例如使用熔断器、接地系统和过载保护装置。

    UPS(不间断电源):将每层弱电井交换机的电源连接到总机房的UPS上是一个很好的设计选择,因为UPS可以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和电力保护。这样即使发生停电,机房的设备也能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以便安全地关闭或转移到备用电源。

除了上述事项,还有一些其他的设计考虑因素可以提高机房的效率和可靠性,例如合理的散热设计、适当的空气循环系统、有效的消防设施和监控系统等。最好咨询专业的医院设备设计师或工程师,以确保机房的设计满足所有的需求和标准。

网友C:
不知道机房所在的楼房是总共几层的,从雷电安全角度来说,机房放在顶楼是最不安全的一种,就像6楼说的,放在地下室最安全。就算有从地下引到楼顶的接地引下线,当发生雷击时,顶楼机房内的等电位接地装置上产生的雷电冲击电压最高,对机房内的设备也就最不安全。不知道设计方有没有考虑机房设备防雷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进行医院机房装修时,确保以下注意事项可以提高机房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防水设计:考虑到机房位于顶 ...

谢谢,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机房所在的楼房是总共几层的,从雷电安全角度来说,机房放在顶楼是最不安全的一种,就像6楼说的,放 ...

地下室也不行,怕涨水,顶楼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网友:
先说说甲方爸爸有多少预算,没钱谈个毛线,你整的再好,爸爸不掏钱有什么用  机房多大面积,

网友:
对,预算很重要,有多少预算做多少事。

网友:
是哪个省份的? 不少省份有相关的地方标准。但基本的,是要遵循国家标准。

网友:
关于这种情况首先应该有资质的才可以进行设计,再者就是有资质的都是根据工程的具体量的大小有相应的收费的,这是我的一点建议,希望有帮助。

网友:
大的项目走招标,没到招标标准的主管副院长拍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甲方爸爸,惯着他们干什么,图纸未明确的直接发函要求他们明确,有问题或者有个性化需求的也直接发函 ...

就是就是

网友:
没办法验证啊。。。就是就是

网友:
看需求,如果只是计算机供电的话,那ups可以小型机,如果要全楼重要负荷供电,那可大了,之前做的500kva的ups,报价460万,电池占半层楼

网友:
中间楼层不是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