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联UNT402H-Hi3798MV300-当贝纯净桌面-卡刷固件包

楼主(2023-05-10):
九联UNT402H-Hi3798MV300-当贝纯净桌面-卡刷固件包-内有教程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九联UNT402H机顶盒刷机方法一:

1、在电脑上使用一键替换rec工具替换掉原机recovery文件,
2、再将下载的压缩包中的update.zip文件放在U盘根目录中,
3、U盘插在机顶盒中机器会自动升级(未替换rec文件之前U盘不要插机顶盒),没有自动升级的话用牙签按住机器侧面按钮通电开机;

九联UNT402H机顶盒刷机方法二:

1、将引导文件和固件包放U盘根目录进行救砖式短接强刷(压缩包有获取方法)。

成功刷机后将下载的YueMe_BOX解压到U盘根目录,成功升级后系统会自动安装当贝市场。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FBIIz7jjI8fTGEA18Fw2Q
提取码: bjns

提取码:6l1n

网友(2025-01-05):
请问这个系统是android哪个版本?APP安装时,是否会遇到android 4.4.2低版本无法解析安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