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光猫的处理器知道加散热片了

楼主(2023-05-11):
处理器知道加散热片了

网友:
空间允许的情况下,这个散热片还是小了点

网友:
加了就比不加强

网友:
我的新光猫还没拆开看过

网友:
我家用过的光猫就没有用过壳子,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拆壳子加散热片

网友:
没WiFi功能的光猫啊

网友:
我家的光猫我给加了个小风扇,不然网速很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可以了,总比不加好。

网友:
这个中兴CPU的温度不低,考虑返修率肯定还是得加强一下散热的。

网友:
移动的纯光猫现在很少见

网友A:
现在还一直舍不得换网络的原因之一就是纯千兆光猫,而且功耗很低很小巧,跟烟盒差不多,现在后期换的全部都是带无线的,而且都不可以设置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一直舍不得换网络的原因之一就是纯千兆光猫,而且功耗很低很小巧,跟烟盒差不多,现在后期换 ...

联通刚开始的华为千兆都是带无线的,现在又开始换成创维不带无线的了,坐标山东沿海小城市,刚装了个不带无线的光猫,改了桥接挂京东云

网友:
我电信上年更换的万兆光猫,也是一个纯猫,什么无线都不带的,反正我也用不上,1000M速率,用软路由带能上1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