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问下,这种自锁按压开关(5.8×5.8的)允许电流才0.1a

楼主(2023-05-11):
今天小功放的按压开关坏了,去网上买了一个发现这种自锁按压开关(5.8×5.8的)允许电流才0.1a,这么点电流,想问下在这个线路板是控制什么的开关?

网友:
看方案,这个电路板是一个音频功放带蓝牙功能的电路。小开关电流小并非电路供电主开关。只是一个电路激活工作状态的开关。

网友:
一般来说是触发信号用的

网友:
自有它的用途

网友:
信号电流不大

网友:
台式主机开机键和这个类似,就是控制信号通断的,不负责总电源开关。

网友:
主要是看电路怎么设计  比如控制CPU开机端口接地就完成开关动作  原理就跟四两拔千斤一样

网友:
只是控制开机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