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冰箱换门封条(后续)

楼主(2023-05-11):
门封条多多上来的,换后要用力才能打开冰箱门。
老冰箱门封条老化僵硬,可以一换,上图片了。

更换门封条后续报告:
经过这两天观察,冰箱会停机了,没换门封条之前,冰箱长时启动且不停机(显屏冷冻3度,且持续闪烁并亮屏,换后症状消失,冷冻正常显示为-18度)。新换门封能用多久未知,更换门条后冰箱启停正常,看来又能用一阵子了,感谢关注。

网友A:
老胶条也可以加热再使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原厂的耐用。

网友C:
也正想换,不知道买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胶条也可以加热再使用

还有这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原厂的耐用。

这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正想换,不知道买多大的。

按冰箱型号购买的。

网友:
记得说是用电吹风加热,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没试过

网友:
换了可以减少结霜,可以省电。

网友:
现在的沒过去劲用

网友D:
老密封条如果不坏可以试下放在热水里泡一会,或许还能用呢。

网友:
我买了冰箱密封条换上后门关不上,后来连冰箱一起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胶条也可以加热再使用

加热后还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网友E:
冰箱还新啊,就要换门封?

网友:
换封条注意冰箱门铰链那个拐角,那个地方要注意,很容易磁吸吸不住,所以注意一下,要是有缝隙,那东西拨一下

网友:
家里的冰箱用13年了,改天也把门封胶条换了。

网友:
这个是直接塞进去的?不用胶水之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箱还新啊,就要换门封?

廉颇早老矣(快20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密封条如果不坏可以试下放在热水里泡一会,或许还能用呢。

加热过后,冷却下来后还能恢复到原来的性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