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可以刷stc8h1k08点焊机的程序

楼主(2023-05-11):
好奇刷了他的这个20块制作一个储能电容点焊机 采用stc8h1k08单片机(附PCB.元件清单.程序)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的程序,现在点焊机通电灯乱闪,喇叭嗡嗡一直响。有偿怎么救活?

网友:
两块板子不一样也敢乱刷啊救活?找厂家要固件或者自己重新开发一版固件点焊机程序很简单~

网友:
应该是IO口定义不一样导致的吧,有程序有图纸的话对照一下看看

网友:
借尸还魂失败

网友:
你得先对照两种图纸看IO口 对不对

网友:
真莽啊,俩板子设计差这么多,没备份固件,居然敢乱刷!

网友:
楼主没注意这两款机子电路不一样。

网友A:
刷机前最好备份一下原程序,这样有问题还能刷回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机前最好备份一下原程序,这样有问题还能刷回去

源程序能备份吗?不防盗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程序能备份吗?不防盗版了?

相屋备份了,但是只是刚入门刷,连不上设备,备份和刷新一直失败,来回瞎折腾没想到刷上去了,早知道这次能成功就先备份了

网友:
不可乱刷的

网友:
我已有过刷机前没备份,把盒子刷成转的教训。

网友:
原片子吹下来换新的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源程序能备份吗?不防盗版了?

原板单片机拆下来,硬备份。

网友:
找卖家要份固件重刷

网友:
这太鲁莽了吧

网友:
实在没办法的话按电路图 对照着IO口 弄个万能板自已飞线过去

网友(2023-09-15):
请问下不刷机能不能改限流

网友(2025-04-22):
怎么全是做点焊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