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紫光灯镇流器的检修

楼主(2023-05-11):
家里博世消毒柜紫光灯不亮了,检测后发现是镇流器烧了,拆修之。

网友:
MARK,刚好也有两个镇流器坏了

网友A:
PFC可以有效地减小谐波干扰,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板上的两个PTC元件,一个是电压超压保护,一个是电流过流保护。更换了MJE13005后要检查电路通电电流,电流太小说明电路根本没起振。

网友B:
元件还挺多,全插件
那个PFC貌似还很多个针脚

网友:
哪里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可以有效地减小谐波干扰,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板上的两个PTC元件,一个是电压超压保护,一个是电流过 ...

启振电容(图中绿色的)拆下来检查没有问题,双向二极管更换新的故障仍然一样。那个PFC元件在网上能找到吗?

楼主:
两个13005烧短路了,保险管融断,但更换后故障还没有排除。

网友:
这个镇流器做工不错

网友C:
有的时候罪魁祸首是灯管,灯管老化之后会导致功耗上升,累死镇流器。

网友:
直接换电子镇流器还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还挺多,全插件
那个PFC貌似还很多个针脚

5脚的,也不知道怎么检测是不是好的。

网友:
不懂所以,围观学习

网友:
镇流器还是有用的

网友:
你可以简单的在纸上跑一下这个电路图,保险是因为两个振荡管烧了,保险才烧的。两个管子不太可能是过载烧,很可能是激励电路部分器件变质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时候罪魁祸首是灯管,灯管老化之后会导致功耗上升,累死镇流器。

灯管没问题,换了新的镇流器后,灯管正常点亮。

网友D:
炸管的电子镇流器就不要修了,这应该是紫外灯用的电子镇流器,直接换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管的电子镇流器就不要修了,这应该是紫外灯用的电子镇流器,直接换新吧。 ...

已经换新的了,但想把这个旧的修好做备用,新的可不便宜,128一个。

网友:
这个镇流器做的算是用心了,居然有PFC,PTC可以买类似的代换。

网友:
用料、做工算好的了~
电子产品再好~用久了都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管没问题,换了新的镇流器后,灯管正常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