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差点把大红袍子给烧了

楼主(2023-05-11):
采用坛友的意见,做了电路,试验一下

整流滤波后输出电压44v

75欧姆+2欧姆电阻做负载,看看稳压值,稳压管用的是大致33v的
现在是空载状态,稳压后输出35v

接通负载,稳压后输出33v,降了2v,正观察呢,大红袍冒出一股青烟
赶紧断电,才想到功率问题,

我当时大意了,没有闪
笑一下
他突然袭击我

大红袍子有点烧黑了

测下电阻77欧姆,估计没烧死

大家帮我算算大红袍当时多大功率,我不会算啊
脑袋有瑕疵

网友:
我这边建议你再接回去,然后上电流表,然后就好计算功率了。

网友A:
冒烟以后的电阻参数是否已经改变了?

网友B:
做试验总要花代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烟以后的电阻参数是否已经改变了?

原来阻值没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试验总要花代价的。

我也想不惜一切代价啊,可是代价是我的!

网友C:
既然坏了就顺便刮开看一下真正的金属膜,又可以再水一帖

网友D:
反正没有烧,大红袍烧了会变成大紫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坏了就顺便刮开看一下真正的金属膜,又可以再水一帖

哈哈,你个呆子,我会按你套路出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没有烧,大红袍烧了会变成大紫袍的

红得发紫吗

网友E:
没明白什么意思,大红袍作为稳压管的限流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明白什么意思,大红袍作为稳压管的限流电阻吗

大红袍是负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想不惜一切代价啊,可是代价是我的!

开个玩笑,别当真。谁沒失手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个玩笑,别当真。谁沒失手的时候?

哈哈,没当真啊,我也要不惜一切代价

网友F:
没有死估计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死估计也差不多了

烧伤面积较小,患者家属情绪稳定!

网友:
明显散热不够

网友:
我还以为是锂电池放烟花来围观

网友:
大红袍冒出一股青烟
不是红烟?

网友:
P=U²/R=33×33/77=14.1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