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的内阻和漏电问题咨询

楼主(2023-05-11):
    美国Maxwell超级法拉电容的内阻是不是越小越好?内阻越小漏电就越少?
    之前买了一组,用于锂电池点焊,内阻之前没关注,现在测试了内阻0.6毫欧,现在准备再买一组做一个汽车强启,我问了几家,都说内阻在0.3毫欧左右,但不保证一定是0.3毫欧,而且有一家跟我说电容漏电跟内阻大小没关系,这就有点搞不清楚了。

网友:
电容漏电跟内阻大小确实没关系

网友:
看来楼主是把内阻和绝缘电阻搞混了

网友:
电容漏电跟内阻木有什么关系。

网友:
内阻跟漏电是没关系的。不过内阻是越低越好啊。

网友:
内阻是ESR 衡量漏电的电阻应该是EPR吧

网友:
一般是容量越大漏电流越大……

网友:
美国的虽然难看但性能比棒国的好一些。

网友(2023-10-04):
漏电与内阻确实没关系

网友:
买思碧的好点,有个两串的电容点焊机,火力很猛

网友A:
请问,内阻拿什么可以测量?

网友(2024-05-11):
电容漏电与内阻大小没有内在关系,我购入的Maxwell超级法拉电容的内阻平均在3.5毫欧,但充满电后测内阻会有所下降,其实内阻与有没有充满电是没有关系的,我也没弄懂其中的原因,有知道的行家请指点下。

网友:
两个比较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内阻拿什么可以测量?

X宝搜索内阻仪

网友:
Maxwell的漏电可以接受, 充满放一年还有电

网友:
内阻表我记得是输出一个1000赫兹的交流信号来检测电池或者电容的交流内阻。正常的3000F电容内阻应该在0.15-0.2毫欧左右。另外电容的漏电和两个极板之间的绝缘有关。理论上电容的绝缘电阻是无穷大的。

网友(2025-01-28):
800F/4.2v800F/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