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有兴趣的来讨论一下OLED烧屏的问题吧......

楼主(2023-05-11):
内容已删除

网友:
烧屏是因为特定的位置显示的颜色长期维持一个固定色导致留下印记,原理是因为OLED是主动光源有色衰问题,这个目前无解,以前倒是有屏幕保护之类的,感觉回到CRT时代了

网友:
烧屏,或才像数烧,主要是为了追求亮度或者说对比度所致。就像普通LED灯一样,如果使用其30%的功率,保证发热量,光衰问题可以说不用计算,可能5年十年没问题

网友:
楼上两位都说得很清楚了,哈哈。
不知楼主是不是真的了解OLED?
简单说,你买个宝马X6,请10个力夫,天天给你推车,保证你10年不烧一滴油,发动机零磨损

网友:
这个东西其实和LED灯是一个原理,驱动的电流,电压,及占空比都影响使用寿命.
一般在规格的50%-75%使用

网友:
自发光的都有烧屏的风险,CRT,OLED,等离子

网友:
经常换壁纸,移动桌面图标到不同的位置,可以缓解烧屏现象。

网友:
烧的都是固定不动的像素点。时间和网络之类的位置。这个地方不可能经常换。
我白天开90亮度,晚上30,还是一样半年的烧屏,还是什么世界第一的三星。1000一块拆机屏,换了两次,抵得上半部手机价格,呸。

网友:
调整亮度,做屏保,回到CRT时代

网友:
感觉OLED特别容易烧屏,特别是用于电源、电子负载之类的,显示的内容基本固定,长时间用很快就出现烧屏了。

网友:
想想CRT 时代的技术   转移到OLED 上吧

网友:
如楼上所说,所有像素显示有损耗的都有可能烧,毕竟每个像素亮的时间都不同,有些长时间显示损耗大了就没那么亮了

网友:
crt的显示器长时间显示一个画面,关机了都可以看到印记

网友: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看好了,调低亮度,led只要在标称电流范围内亮十年都没问题,就怕电流高发热就烧了

网友:
内容已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