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几个美的LED球形灯泡

楼主(2023-05-11):
3个美的LED的18W灯泡陆续挂了,看看购买日期也超出了3年的质保期(之前质保期内就换货了好几次)

手里拿着沉甸甸的,扔掉也舍不得
那就修一下吧
灯泡规格

拆开里面看看,和普通的LED差不多,40颗LED灯珠,铝基板,铝壳包塑散热。用料好像还不错吧?至少看着铝块挺大的。里面的驱动板不好拿出来,将就看看吧

量一下驱动板的情况,嗯,没坏,就是电压差别有点大,两个灯是160V,一个灯是170V了

接下来是耐心一颗颗的灯珠检测,发现每个灯都是坏一个灯珠,还简单的,换嘛,这次买了几个全光谱的灯珠,把这3个坏的灯珠换了,不知道和原来的灯珠规格不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换的过程略过不表

考虑到这些灯珠发热量大,想提升散热却无从下手,左思右想,暂时在铝基板和铝壳间涂一圈电脑用的散热膏了,希望能有所帮助

成功点亮,仔细看看还能看出换的灯珠和原来的灯珠有所不同

网友A:
美的还产led灯泡?

网友B:
散热感觉还挺厚的,但是灯珠发光蓝茵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的还产led灯泡?

小厂贴牌,主要走建筑装修渠道,因为很多甲方招标有各种资质要求,小厂进不去,大品牌又贵,所以这些做空调的正好补这个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的还产led灯泡?

美的带电的都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感觉还挺厚的,但是灯珠发光蓝茵茵的

你是说灯珠不行?

网友:
这个做工相当不错了,感觉挺好的呀

网友:
这灯泡质量看上去挺不错的啊

网友:
贴牌产品吧

网友:
灯珠太多,容易损坏

网友:
美的的贴牌产品。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一年,不过后期其他灯珠损坏的概率加大,因为到了一定寿命,只是谁先走一步的问题。

网友:
大厂产品质量就是好

网友:
加散热脂还不如降点功率

网友:
我的美的的用了5年的,依然坚挺

网友:
相对来说这个灯用料还算厚道 比起电容恒流复杂多了

网友:
这个散热块非常好  阳光照明 就一层铝皮

可惜没有抛光  接触面粗糙影响吸热  ……

网友:
应该是贴牌的,但看着还行。

网友:
美的可是国内最早几家涉及LED照明的大厂,耐用是出名的,几年前的帖子应该有做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