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赶在天气热之前完成了无刷吊扇的制作

楼主(2023-05-11):
学习单片机的作品。stc15f104w制作的,带学习功能的遥控无刷风扇。

家里的遥控器有很多,所以找个机顶盒遥控器,一般都有4个彩色按键,这4个用不着,所以拿来遥控风扇正好。

上电之前按住学习按钮开机,顺序按下4个按键,分别是开关,档位+,摇头,定时+半小时。学习完成。

单片机的主控板

熟悉的电源盒子

里面是主控板,12v3A电源,电机,摇头电机(微波炉转盘电机)

合拢。

摇头部分特写

完成啦。

替换了不能调速的小吊扇,晚上睡觉可以开通宵了。

网友:
这个改的好,要是能转圈摇头就更好了

网友:
搞的这么复杂,直接淘宝买个直流风扇就好了

网友:
这改造很洋气实用,楼主学以致用。

网友:
扇叶还是要有防护的

网友:
到废品站找个坏电风扇改装好看又好用。

网友:
是不是很静音,一直想搞一个

网友:
这个样子不能叫吊扇吧,但叫壁扇也不行,那叫顶扇?

网友:
摇头位置应该安在上面,那就可以转圈摇头了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自制手工艺品吗

网友:
可以,关键是可以无极调速

网友:
感应吊扇本来就是无刷的  还整这么复杂

网友:
科技就是生产力

网友:
省电吧这个

网友:
动手能力比较强,改造的不错,很实用。

网友:
快了!量产快了

网友:
楼主赶紧量产
我们都来买
天快热了

网友:
风扇页怎么弄

网友:
厉害了,居然还能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