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波三折修黑马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3-05-11):
同事的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坏了,让给看看。

当着同事的面上电,确实指示灯不亮。(避免好多问题)

48v 20AH

螺丝是Y型的,不太友好

3842+324+不知名的8脚芯片
第一阶段检修
测试4个整流二极管和场管完好,上电测试没输出,300v正常,但7脚供电为0,测整流二极管正常,300v到7脚的200k电阻正常,用蜂鸣档测试尖叫,说明7脚对地阻值太小,不放心,对比料板测试,确实是有问题,用料板上的3842替换,一切正常,空载输出为55.8v,两个指示灯也正常。心中窃喜,这么顺利,装壳后再次上电,居然等不亮了,没几秒,发出呲呲声,从壳子里面发出烟来,不好,赶快断电,拆壳,发现63v电容鼓包喷液,我这是平生第一次见到电容喷液的情况,心理多少有点阴影。甚是纳闷,拆壳仔细检查,没看到哪儿不对呀。
第二阶段检修
喷液说明工作了,但为啥指示灯不亮?拿出看家本领

拍照、打印

用老式的复写纸描线

手画原理图
分析:次级的第2绕组产生的点供风扇,集成块,运放的基准电压,特别的是:没有标识的集成块负责转灯,
用外接的12v,发现指示灯亮,记录各电压值。感觉不可思议,能工作为啥指示灯不亮???
第三阶段检修
再次更换3842(加座),用100v电容,这次很小心,上电2秒左右就断电,还是如故,最后一次上电测试300v时,可能时间有点长,又喷液了。

无奈,最后怀疑是变压器的问题,拆下,

撕下外面的黄胶带,看看是不是里面有问题了,忽然发现了问题,是从根部断线了,第一次见到(我接触的比较少的缘故)
对照图发现是12v的供电,没有它,集成块就不会工作,指示灯自然不亮了。最要命的是Lm324不工作了,8脚没有高电压输出,导致817不工作,稳压环路失效,电压就失控了,恍然大悟!

小心焊好,上电,一切正常。
===========
总结经验:
1、第一次检修,实际上这个引脚的线接近断开了,一震动就完全断开了。
2、第二次检修,就应该意识到是变压器或这一路有问题
3、第三次检修,应该在输出端接万用表,便于异常及时关电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不错!

网友:
技术大牛呀,会从原理分析发现问题。

网友:
最近手残。
修个电容鼓包的电动车充电器,先是把铜箔从电路板上弄了下来,飞了三根线补上;接着换电容,换完直接就不亮灯了

网友:
玩的都是爱好!

网友:
绕组断路导致负反馈失控输出电压升高

网友:
手画原理图  非一般人都能做到  厉害

网友:
这画图的方法不错

网友A:
没有一路电压为什么会导致电容喷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路电压为什么会导致电容喷液?

光耦的供电没了,反馈就沒了,占空比最大,输出超过电容耐压,然后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路电压为什么会导致电容喷液?

次级控制电路没电不工作,输出电压失控了

网友:
手绘图从原理分析,技术厉 害

网友:
5楼说明了问题

网友:
大佬厉害!懂原理会画图!

网友:
这才是维修的精髓,分析透彻,收藏以备借鉴。这个二极管带的散热片形式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一看这么详细的介绍,就知道是既有能力又有技术的

网友:
修好了就不白折腾

网友:
分析的透彻,虽一小三折,但最后完美修复,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