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东西太短了,抽抽插插的容易脱出来,咋办?

楼主(2023-05-11):
又被我骗进来了吗?唉唉。

说的是抽屉呢。净深不到30,没有滑轨,所以抽插不舒服,还容易脱肛。

有什么好的改造方法,加滑轨似乎缝隙不够。而且如何对齐也是问题。

有没有什么diy方法的限位器?先解决漏一地问题。谢谢交流!

把后底板加高,然后左右拧颗螺丝似乎可以:

网友A:
抽屉背板装块木条,拉出来能挡住黄色木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屉背板装块木条,拉出来能挡住黄色木板就可以

嗯嗯多谢,类似方法见楼贴图2

网友B:
上个自攻丝

网友:
加强功能锻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自攻丝

不错的思路,垂直拧抽屉底立板上

网友D:
怕抽脱了一般用脚勾住,我是说在两侧板上各装一个销子勾住抽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抽脱了一般用脚勾住,我是说在两侧板上各装一个销子勾住抽屉。

靠什么挡住销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什么挡住销子呢?

抽屉最里面那块板不是高一些吗?如果没有高出来,那就在抽屉两侧板上方各拧一枚钉子,抽出来时可以勾住

网友:
买家具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买这种,所有的抽屉都一定要拉出来看一看。买一些抽屉用的滑道,把这些滑道换掉。

网友:
持久就行了

网友:
背板装限位销或者上一条限位带(5楼那思路挺好),简单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