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7b+电阻档有底数问题

楼主(2023-05-11):
福禄克17b+,长期闲置未使用,拆开未见漏液情况,现在欧姆档短路测试有3-4Ω,从哪排查问题,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怀疑是插孔氧化,用棉签插进去清理一下试试
或者直接用一根粗铜丝,铁丝什么的,拧一个插头,直接插表笔座里短路试试
或者换个表笔试试,都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插孔氧化,用棉签插进去清理一下试试
或者直接用一根粗铜丝,铁丝什么的,拧一个插头,直接插表笔座 ...

好的,我试试,感谢

楼主:
清洗后电阻档还是不能归零,有0.4-0.5的底数。

网友B:
要不洗洗板子,烘干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洗后电阻档还是不能归零,有0.4-0.5的底数。

应该是还没处理到位。1楼说的应该是根本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清洗后电阻档还是不能归零,有0.4-0.5的底数。

你用什么东西短路的,如果是表笔,那正常的
表笔香蕉插头,线材,表笔针接触电阻,都有电阻的
我手头正常一个表笔大概都是50毫欧一根,包括福禄克的表笔,都是这样的
两根就是0.1欧了,加上电路内部多少都有点电阻的

除非你把电路板上飞线一下,com表笔座上飞线一根到芯片com上,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东西短路的,如果是表笔,那正常的
表笔香蕉插头,线材,表笔针接触电阻,都有电阻的
我手头正常 ...

用的香蕉插头短路座,不是表笔,同样的短路座优利德UT15B是0.00,福禄克17B+是0.4~0.5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香蕉插头短路座,不是表笔,同样的短路座优利德UT15B是0.00,福禄克17B+是0.4~0.5 ...

如果你的表妥善保存且电池没有漏液。
插座也彻底清洁了,这个不是指用普通乙醇,而是用盐酸乙醇,之后还要多次清洗去除卤素。硝酸乙醇也可以,不过我不怎么喜欢用含氧酸。
排除前面所有后如果还有底数,擦除旋转开关表面润滑脂,沙橡皮清理,普通酒精清洁,装机试验,如果好了,再上新润滑脂。不要整板洗,哪有问题就只动哪里。如果你能找到具体触点就只清洗相关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表妥善保存且电池没有漏液。
插座也彻底清洁了,这个不是指用普通乙醇,而是用盐酸乙醇,之后还 ...

感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洗洗板子,烘干一下?

没有烘干的条件,只能用吹风机吹

网友:
清洗吹干过段时间又

网友:
有底数能逼死一大半强迫症

楼主:
症状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值不正常,如果你的短路器没有问题,17b+应该不超过0.1ohm。

网友:
暂时没救了,等以后有替换芯片,直接换芯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处理过刀盘还这样?

网友:
楼上说的对,刀盘处理看看,短路环不应该那么大,一般0.01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处理过刀盘还这样?

处理过刀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