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冰柜的底被猪肉砸开胶了,怎么整

楼主(2023-05-11):
家里办事借来的冰柜,左侧边缘好大的缝隙,能看到地面了
我先用塑料袋堵上凑合了一天
这东西不是一体的啊,底居然是粘上的?
2000多,日了狗

用什么胶最好

网友A:
金属材料?试试铸工胶,据说好用

网友:
从外面再砸回去,买点铝箔胶带贴起来,就当不知道,然后还回去!如果对方知道那里原来就坏了,那么肯定会检查的!

网友:
冰柜里面我记得有一层铝箔一样的东西。

网友:
容易的,用外面先用封口胶封上,然后倒点水泥浆封上洞,干了以后内外面再贴上铝膜纸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材料?试试铸工胶,据说好用

塑料吧从上面看,都是塑料,里面都是猪肉,下面什么样现在也看不见
再借个冰柜,先

网友:
都是硬菜惹的祸

楼主:
好像已经连续运转24小时了,一直嗡嗡响
压缩机会不会挂
是因为猪肉太多?一头猪,一点鱼鸡
还是堵的不严漏气?

网友:
发泡胶铝箔胶带试试

网友:
必须的保温才行

网友B:
给人买个新的吧,毕竟不是自己的

网友:
用白铁修补一下。

网友:
好硬的猪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人买个新的吧,毕竟不是自己的

{:009
留着自己用也要修好啊

楼主:
冰柜能放倒吗?是不是不能,怎么整
下面看都看不到

网友:
用发泡胶加上铝箔胶带。

楼主:
塑料,里面是泡沫

网友:
看不出你这个是平的还是直角的,你这个应该先用不锈钢角码打柳丁加固住,然后用胶水填上缝隙就可以了贴上铝膜纸,就不会漏了。

网友:
先把底板校正,看看底下有没有什么支撑板之类的,按理说应该有支撑之类的玩意,要是没有那只能用铸工胶粘牢再重新铺上铝箔了。

网友:
钉3个这样的不锈钢直角角码固定住,在接合缝处涂上免钉胶填住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