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20V交流电怎么防逆流?

楼主(2023-05-11):
闲时在海鲜市场看到这样一个光伏并网逆变器。
如果他这个有他描述的那样的功能的话,只须解决逆流的问题就可以放心的用了。
比如,我给电热水器增加一组300W的加热棒,接入市电与这个光伏组件。通过温度设定让这个加热棒优先工作。光伏不够的部分市电补。重点是不能把电反向流出来!
如果有富余的话,还可以接两个电扇。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有效且经济的防止交流电逆流!

网友A:
并网逆变器不能停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网逆变器不能停电使用~

就是说它并入市电,而且它发的电优先用。市电停了,它也歇菜了。
只要有办法能防逆流,现在市电很少停的。

网友:
要是简单的话卖家早就自己做了

网友B:
小心供电局说你污染电网,狠狠罚你一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供电局说你污染电网,狠狠罚你一笔

就是怕这个事呢。擅自向电网供电肯定是非法的!

网友:
并网运行并不是那么简单,除断开的方式外,还没有能实现单向输送阻止交流电往电网送电的设备,如果要并网运行,必须由电力调度室统一调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怕这个事呢。擅自向电网供电肯定是非法的!

平时可能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遇到检修的时候,断开外面电闸,里面还有并网发电的连接在电路中,太阳一出来,检修工触电了

网友D:
这个卖家介绍的没错,使用这个就必须断开进线,可以简单的采用单刀双掷的隔离开关做保护

网友:
防逆流开关和防孤岛开关装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时可能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遇到检修的时候,断开外面电闸,里面还有并网发电的连接在电路中,太阳 ...

所以不能瞎搞。只要是有可能,哪怕概率很小都不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卖家介绍的没错,使用这个就必须断开进线,可以简单的采用单刀双掷的隔离开关做保护 ...

有朋友说市电不参与不行,您说断开市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朋友说市电不参与不行,您说断开市电。

光伏并网如电网停电,会退出运行

网友:
有这钱不如直接买个逆变器,如果非要用这个可以市电串个高阻值电阻进这个逆变器并网插头,应该检测到50hz正弦就会同步输出了,利用市电做触发。或者直接用个外接小功率高压220v信号源诱骗,用50hz正弦振荡器加个小变压器就可以做到~

网友E:
要不试试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试试隔离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应该不行,行也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时可能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遇到检修的时候,断开外面电闸,里面还有并网发电的连接在电路中,太阳 ...

了解一下孤岛保护,所有正规生产的并网逆变器都有这功能

网友:
防逆流本质:市电正周期电流为正,负周期电流为负。
如果正周期电流为负就是逆流了
用单片机检测电流互感器电流,来控制逆变器关闭、输出、调节功率
程序和电路都很简单。逆变器最好支持输出功率可调,这样才能不间断接入市电

网友:
擅自向电网供电肯定是非法的

网友:
记得原来在哪看过这种并网逆变器,防止电网向逆变器供电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并网逆变器的输出电压永远比电网高,这些问题楼主可以装作买家去咨询淘宝厂家客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