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踏板摩托车车电瓶老化引起耗油量增加

楼主(2023-05-11):
摩托车车电瓶时间用长了就会坏,一般几年就要换一个,当然也有很多车主因为车的年限长了,不愿意再花钱换电瓶,将就着能用就用,大不了发动不起来就脚踩启动。

很多老车都有油耗变高的问题,大家总是归结为车子老化了,油耗增加一点也是正常的,一直到报废或扔掉为止
从现象来看,好多跨骑式摩托车往往可以开好多年,农村里很多过了报废年限还在开
踏板摩托车就很少有长年限的,125排量的踏板车很少有开10多年以上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油耗高,老车往往4升百公里以上
化油器式踏板摩托车油耗增加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发动机老化,而是电瓶不行了,车主又不舍得换新的,这里分析一下原因
踏板摩托车的化油器上有个电子风门装置,在启动前加浓通道是开启的,启动发动机后由磁电机供电,PTC加热蜡腔顶出塞柱把加浓通道关闭,模拟手动风门的效果,一般几分钟就可以完全关闭风门,摩托车达到正常油耗量
这个PTC加热并不是电瓶供电的,是磁电机直接发电来的,和车内供电隔离,以免电瓶亏电
那么这么个独立供电运行的部件怎么就和电瓶的状态有关呢?这就是摩托车上的整流器惹的祸
摩托车上的整流器绝大多数使用了短路式稳压法,当摩托车发动机转速升高,超过电瓶充电电压时,可控硅导通,直接将发电机对地短路,这个电压一般设在14.5-15V
在电瓶状态好的时候,摩托车启动后电瓶开始充电,充电到满还需要一定时间,所以电压不会超过15V,可控硅处于不导通或间歇导通状态,磁电机仍然能向外供电,保证PTC正常加热
当电瓶状态不好的时候,电瓶内阻大,一充就满,起不到稳压作用,电压超过阈值可控硅导通,使磁电机短路,PTC供电也没有了,风门就不会被截断,加浓通道始终打开导致油耗增加
在摩托车上还有个反常理的现象,就是发动机转速越高,磁电机的输出反而会越低。就是因为短路式整流器的作用
关于短路式整流器和开关式整流器在摩托车改装界也是个热门话题,短路式整流器能耗高,还容易引起磁电机烧毁,但厂家还是喜欢用它

网友A:
我家里还有一台第一代的豪爵铃木125GS。98年买的。发动机是铃木纯进口那个。车况还非常好,放杂物房里用塑料薄膜盖着。等我退休了,再慢慢摩他,纪念我那追风少年的青葱岁月。。。

网友:
车上的斩波式调节器,已经被我技改过了!改成削波式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是多方面引起油耗高的,比如传动磨损,活塞与缸磨损都会引起油耗增大。另外楼主说的短路也不完全对,它不是完全短路的,会保持15V左右的输出,对于电子风门几瓦的功率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不过我的UU只要钥匙打开通电,即使没有启动发动机,风门那里过一会儿也会发热。难道是PTC由电瓶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不过我的UU只要钥匙打开通电,即使没有启动发动机,风门那里过一会儿也会发热。难道是PT ...

部分车型是电子控制的!电喷除外

网友:
曾经开国产某牌子踏板一直到报废,合计维修费比油费还贵

网友:
以前我把加浓阀改了,顶出固定死,线拆了。反正我在广东,就这样用了好多年

网友:
踏板油耗变高不是传动皮带磨损了?

网友:
还是电动车简单

网友:
这个油耗变高不能一概而论吧,原因太多了

网友:
就没人怀疑是油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还有一台第一代的豪爵铃木125GS。98年买的。发动机是铃木纯进口那个。车况还非常好,放杂物房里用塑 ...

放久了气缸可能会卡死

网友:
电喷开了两年感觉耗电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久了气缸可能会卡死

+1,好多东西都是放坏的...

网友:
确实还是电动的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不过我的UU只要钥匙打开通电,即使没有启动发动机,风门那里过一会儿也会发热。难道是PT ...

uu是电喷,是怠速马达控制的。不是电子加浓阀。

网友:
之前有过一辆山寨的gy6踏板。电子加浓阀是跟钥匙门通的,开钥匙加浓阀就上电了。不存在电瓶影响是否关闭加浓阀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还有一台第一代的豪爵铃木125GS。98年买的。发动机是铃木纯进口那个。车况还非常好,放杂物房里用塑 ...

摩托报废期限怎么破,时间到了,骑报废车不是很危险

网友:
好久没碰摩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