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麻烦问下大家这电蚊拍这三根线接哪里

楼主(2023-05-11):
电蚊拍被女儿摔地下摔断了,三根线都掉了,然后板子上面就看到有两个焊点是脱落痕迹,请问大家这三根线焊在哪里

网友:
两根黄线应该是并一起的,和另一个分别接电容两头,面板上有断点,很容易看出来。只是这种电蚊拍金属网很容易变形,我家基本是每年要换新的。

网友:
红的是一个点,黄和黄是一个点吧

网友:
红点应该是中间层,黄色应该是两侧,用万用表测量下

网友:
红接电容一极,黄接电容另外一极,锂电款,断柄用ab胶粘好了继续服役

网友:
电路板另一面应该有正负字符,两根黄线并一起负极是外面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