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X] 测个RM1135主控的256G SSD,性能不错发热还低。

楼主(2023-05-12):
前几天帮人装系统,SSD是X想的闪电鲨ST800 SSD 256G,征得同意无损拆开发现主控是RM1135,在网上搜说是螃蟹的RTS5735,性能方面的资料很少,随便测了一下,发现性能比2258XT好,40G不掉速而且温度还低。

忘了拍照,借网上的图(除了容量不同其他一模一样)

AS SSD Benchmark得分700左右,中等水平。

40G写入不掉速,再大不测了。疑问:SLC缓存很大或者不会掉速?

附个三线品牌2258XT SSD 512G的测速:
AS SSD Benchmark得分766

测个10G写,到7G左右就大波浪了。

网友A:
要是能开卡就好了,写入超过三分之一才会掉速,也就是超过80G才会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开卡就好了,写入超过三分之一才会掉速,也就是超过80G才会掉速

忘记说了,两个都是空盘状态下测。

RM1135 SLC缓存80G这么猛?2258XT那个测10G写,到7G左右就大波浪了。

网友:
QFN主控这么强?不知道支持几个CH和CE,用过QFN的2246XT,只支持2CH 4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两个都是空盘状态下测。

RM1135 SLC缓存80G这么猛?2258XT那个测10G写,到7G左右就大波浪了。{ ...

58xt也是三分之一啊,你那个盘估计颗粒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两个都是空盘状态下测。

RM1135 SLC缓存80G这么猛?2258XT那个测10G写,到7G左右就大波浪了。{ ...

我的2258XT 256G  写入80G 满速不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开卡软件吗?烦楼主给大家分享下

木有呢,听说某论坛有,也希望有的朋友能分享下。

网友:
某论坛就不要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xt也是三分之一啊,你那个盘估计颗粒有问题

确实这2258XT的SSD颗粒有问题,量产后测试也没大波浪了,而且RM1135的盘跑圈到80G后也掉速到60MB/S左右,这样看来RM1135的优势就剩下温度低了,2258XT还是低端的首选。

网友:
看着像海力士3DV6的TLC,可以啊

网友C:
速度比nvem低,当然发热少了

网友:
速度低感觉不到什么发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比nvem低,当然发热少了

不跟NVME的比,就跟2258XT比,低了8度左右,之前测完手摸芯片,温温的,装回去后测完软件也显示40度,2258XT显示48度。

网友(2023-12-29):
楼主,开卡软件有吗?

网友(2024-03-08):
温度低,速度还行吧,就不知稳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