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威力狮热熔胶枪W0338B

楼主(2023-05-11):
这把胶枪大概是07 08年的,当时花了35块五金店买的,做工还行,用了这么多年也可以了,最近漏胶,拆开看看怎么回事。

▲因为漏胶所以外壳很脏,枪咀前面的不锈钢环掉了,所以用一根铜丝拧紧,支架也丢了。

▲一共6个螺丝

▲这是加热一段时间后再拆的,方便清理残留的胶。

▲以前拆过,弄断了氖泡的引线就顺手换了LED,顺便改成端子接线,用的2W 220K限流电阻有点夸张了。

▲把胶清理得差不多了

▲漏胶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这里破了个洞吧,这个套是耐高温硅胶的。

▲最后涂上704,外面用铁皮包裹着,704耐热200多度应该没问题。

▲装回去没问题,后面用了一下发现暂时没漏胶,不知道能用多久,到时候漏了再说吧。

网友:
这种万一不知道为什么,到我手里两天就坏

网友:
不像那个口漏胶

网友:
对,感觉像是加热的金属管有裂缝了,铝合金铸造的,年限久了就裂开了

网友:
这胶枪质量不错用了10多年了一旦坏了不好修

网友:
看的我强迫症都是犯了,换一个吧

网友:
发现漏胶及时维修也不至于弄成这样脏。

网友:
胶管漏了,比较少见。

网友:
坏了就换新吧,也不贵

网友:
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换新吧这个东西也不贵

网友:
饱经沧桑啊

网友:
还能再用几天?

网友:
胶枪质量不错,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这热熔胶枪看着挺耐用得,外观有些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