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罗马仕5V 2.1A充电头TK10S

楼主(2023-05-11):
捡的一个罗马仕充电头,用了一年多了,最近没有输出,拆开看看能不能修一下。

▲镜面注塑,外壳表面光滑有光泽。

▲边角也比较圆润

▲输出参数等

▲大锤加小刀敲一遍再撬一遍就开了,10W这个做工算OK了,好歹也用了固态电容。

▲背面可以看出是同步整流的,芯片是csc7720,高压侧芯片已经炸裂了,型号没法知道,留着当料板吧,反正手上不缺充电头。

▲壳子内部可以看到有打火的痕迹

网友:
做工一般,电源主芯片炸开,可能损坏多个元件

网友:
是不是长期插插座上不拔,这东西很少烧

网友:
没有识别,直接短接D+D-

网友:
毕竟不是专门做电源的厂家,烧了一个芯片。。。。

网友:
同步整流的,还不错。

网友:
芯片烧了后型号看不清,能知道型号的话,可以网上配芯片。低压侧同步整流。如果小电源要长期满载,建议在里面增加导热硅胶块,铝片散热。

网友:
现在18w的不贵  30w  60w 普及了。

网友:
也不知道是否优品。

网友:
当备件吧,以后拆零件用。

网友:
一直对这个牌子没好感,感觉很山寨

网友:
只能说够用。。。。。

网友:
这芯片都炸了,只能当料板了,用料还不错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主控芯片炸了,修起来有些费工夫。

网友A:
同步整流的确实不错,次级电容好像看到防爆纹了

网友:
做工比小厂的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的确实不错,次级电容好像看到防爆纹了

不是防爆纹,有些杂质粘在上面看起来像划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