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块钱的电动牙刷拆解改造

楼主(2023-05-11):
1块钱包邮,要什么自行车,还送了一节5号碳性电池。试了一下,能转值了,不过动力太弱了,拆开看是直接驱动电机的,应该是3v的电机,找了一节14500锂电池,动力立马提升好几倍,手都麻了,不过电机发热严重,严重超载,得降压限流。改了一下,剪断铜条串联一个1Ω的电阻或者4007,再试试看吧。这种刷牙还是别用了,用来刷电路板还是不错的。

楼主:
1.5v电池电流才200ma左右,用锂电池实测电流大概700ma,串1欧电阻大概能降压0.7v,这样,满电状态电机的电压也不会超过3.5v左右,不至于很快烧坏。

网友:
改个小电摩可以?

网友:
哪有卖?买来刷山地车链条还可以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玩具

网友:
如果改锂电能把牙都麻掉了。。。

网友A:
这个价格说明它是电动牙刷,而不是超声波牙刷

网友:
就是一个玩具

网友:
这个震动原理用途挺广

网友:
这设计看着有点眼熟,应该是一个模具吧

网友:
陶特上买过一个 虽然便宜 没啥作用 拿来蘸酒精清洗零部件

网友:
可以改个微型电磨

网友:
套个硅胶头可以给老婆用

网友:
价格决定品质,不强求了

网友:
这电路看着真精简。

网友:
开动脑筋,用途很广

网友:
这种牙刷根本不能用于刷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说明它是电动牙刷,而不是超声波牙刷

往复电机每分钟40000周,每秒666周,超声波每秒20000周,你觉得是超声波吗

网友:
这不就是玩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