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电动车充电器的二极管 er60l mf 该买什么样的代用?

楼主(2023-05-11):
求助大佬,电动车充电器充电过几分钟就有糊味,看了下这个管子发热巨高,自己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能用啥型号代替这个。求路过的大佬赐教

网友:
在并联一个同规格的二极管,有条件的加上散热器。

网友:
上闲鱼买废板,正常都有用散热器的

网友:
我用1000V10A快恢复二极管代换了!顺便加装了散热器

网友:
换个快恢复或者可以加散热片的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用SF10A06代换,加装一块散热片。

SF10A06
参数:10A/600V
封装:TO220-2
超快恢复二极管
电动车充电器专用

网友:
直接加个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F10A06代换,加装一块散热片。

SF10A06

感谢大佬的热心支持,我马上去买

楼主:
感谢楼上的热心回答,因为发了之后审核一直没过就没有来看,已经按大佬说的型号下单了SF10A06

网友:
直接加个散热片就可以了,又没坏

网友B:
这个发热正常,可以找个铝皮加个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热正常,可以找个铝皮加个散热片

可是以前正常,现在很明显一个糊味

楼主:
今天到了,正向电阻2.4千欧,看网上快恢复二极管不应该这个阻值吧?也没找到正常应该多少,求稳,直接并联上去了,看上去是完全没有生效。请问大佬们,这个正向2.4千欧的快恢复二极管是正常的吗?正常的话我就直接拆掉原先的,换上新的

楼主:
我试试单独用新的

楼主:
换了后温升比以前更快更高了,我又换回去了哈哈,加个散热片吧【充电器二极管ER60L MF更换为SF10A06后的温升-哔哩哔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