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梯里锂电池自燃,应该如何操作逃生?【补几张图】

楼主(2023-05-11):
电梯现在禁止电瓶车进入了,但难免有人拎着电瓶或者其他大容量锂电设备。万一自燃,密闭空间几秒就烟雾弥漫,容易六神无主。

如何实现最近的楼层停止?我的意思是有没有特殊的按键。

【补充】

大家回复还是纸上谈兵居多,电瓶自燃只比炸弹慢一点,能够按楼层已经属于心理素质相当好了:

再说电梯属于密闭空间,有部分人太平无事坐电梯都会紧张的。回帖有人说火化炉,真的形象。在外边你还可以本能地乱跑乱滚:

在电梯里你往哪儿跑?不过真烧透了,反倒镇静了,反正知道火灭了也活不了,特么不如慢慢走到服务区喝杯可乐再死:

【再补充】

鉴于有人愤怒质疑真实性,再贴一起案例:

强调一下,本帖不讨论电瓶车,电瓶,概率论,物业和核弹。。。以及相关问题。谢谢。

我只是假设我是盲人,如何让运行中的电梯在最近的楼层停住?

网友:
不要跟他一起不就行了,惹不起还躲不起?

网友:
看到有人拎着电瓶或者其他大容量锂电设备进电梯,要么把这个人轰出去,要么赶紧下电梯。

网友:
带的锂电池在电梯按钮旁边自燃,你几乎没有机会活下来。电池燃烧的高温,剧毒的烟气,被烧坏的按钮,和火葬场火化的盒子有得一比

网友:
赶紧每个楼层都按一下还有一点点可能逃生,否则估计得挂,还是像楼上说的那样好,看到有带电瓶的也不用赶人家,自己先下吧,等下一趟保险

网友:
把眼睛闭上 就是天黑

网友:
确实是很无语,允许生产、使用,安全却没有保障

网友A:
电动工具和手机的锂电在电梯自燃会怎样?

网友B:
一旦发现冒烟,立即深吸一口气憋住气,然后赶紧按下电梯即将到达楼层的按钮,静静地等待电梯停下,不要剧烈活动保持体内氧气。憋一口气体质好的坚持半分钟到一分钟应该没问题。如果电梯坏了,不能开门了,那就踹开电梯门挤出去吧,生死由天吧。

网友:
直接把他赶出去

网友:
电梯必须平层才开门,不可能有你说的功能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就马上下

网友:
趴下!不许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旦发现冒烟,立即深吸一口气憋住气,然后赶紧按下电梯即将到达楼层的按钮,静静地等待电梯停下,不要剧烈 ...

很难做到。电瓶自燃速度非常快。一两个人也许尚能冷静。人多时乱成一团的,着火时几乎所有人智商都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工具和手机的锂电在电梯自燃会怎样?

动静不及电瓶车之一二

网友:
完全没办法,你疯狂地只能按下所有楼层,然后马上逃出去

网友:
锂电池着火,基本没办法救,就等燃烧完了

网友:
这种突发爆燃,还是有机会逃生的,第一电梯内部没有什么易燃物,所以这种爆燃不会很快引燃电梯电路造成损坏,第二这种火灾初期的最大隐患是有毒气体,不过电梯内部有通风装置,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的,所以要第一时间去按最近楼层按钮,如不可为,要用衣物遮住口鼻并远离火源蹲下,有机会就把电池推到最远的角落,一般电梯打开间隔也就几十秒钟,完全有机会逃离的

网友:
赶快按下电梯所有按钮?这个方法对电梯下落不管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作用的吧

网友:
我是直接下电梯等下一趟,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