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造人生第一块移动硬盘,Mini-USB变Type-C

楼主(2023-05-11):
2005年,我在上海工作时买了人生第一块移动硬盘,容量40G,当时感觉很牛了!现在看看,有点哭笑不得,随便搞个U盘都比这个大,科技进步势不可挡啊!这块硬盘一直没舍得扔,感觉有点纪念意义吧!

今天偶尔翻出来,它的接口还是以前的MINI USB口。

总感觉不太方便,这种线现在可不好找了,就尝试看能不能改成TYPE C 接口的!拆开看看

满满的历史感!
mini usb接口定义是这样的

改TYPE C 应该没问题,我之前改过一个相机,很成功,就是用的这个办法

飞线后再用AB胶固定一下就行了,没找到合适的飞线,有点粗不好焊接!总算搞好了。

把口扩大一些,装起来看着还行!

插电脑测试一下,顺利完成!

这个移动硬盘容量太小了,改造其实也没多大实际意义,就是玩玩吧!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满满的历史感,05年40g的2.5寸硬盘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
太老了,感谢科技的进步

网友:
这个还需要单独供电吗?

网友:
当年买时不便宜,比如今的T级固态盘都贵。

网友:
此一时彼一时,05年40G很不错了。

网友:
我的单核心神舟4999特价40G台式机2002年买的,现在都不舍得扔,科技进步太快

网友:
当时也用了日立的盘,但日立的盘电流是1a的,主板的usb供电才500ma,后来选择了富士通的盘

网友A:
日立的硬盘部门后来被哪家收购了来着?

网友:
99年两万一台的电脑

网友B:
IDE的硬盘接口,没有改造必要了。
我也有个类似的盒子,但里面的硬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E的硬盘接口,没有改造必要了。
我也有个类似的盒子,但里面的硬盘坏了。 ...

也凑合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立的硬盘部门后来被哪家收购了来着?

貌似希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立的硬盘部门后来被哪家收购了来着?

被东芝和西数收购了

网友:
我也还有个蓝色外壳,印着IBM,也是日立盘
两端都是A口的那种。

网友:
怎么也比U盘好用

网友:
同款移动硬盘,当时真是贵到死

网友:
都没有U盘大,还改?

网友:
我还有好几块,平时都是用易驱线

网友:
ide 的 。。。可以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