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台多功能可调电源加维修隔离变压器

楼主(2023-05-11):
一直想弄个隔离维修变压器,好处安全。这次主要是维修一台故障电焊机,需要示波器测量波形,由于前面在维修的的时候示波器和电焊机没做隔离,造成两次短路跳闸,所以一狠心花了170买了个300W隔离变压器220V变220V。在找了个全新1502手机维修电源(没花钱)后悔用了个新的卖还能卖个几十块钱。在把隔离变压器集成一起。

网友A:
楼主下血本了哈哈,我用两个旧220-12V组成隔离变压器,功率30W,小了点

网友B:
表头不错,能显示电压和电流。

网友C:
我去,1502大改啊

其实楼主可以利用1502电压电流表头改成交流就行

隔离变是铝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不错,能显示电压和电流。

进度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1502大改啊

其实楼主可以利用1502电压电流表头改成交流就行

肯定是铜的

网友D:
开关咋不先接线,然后推进去??  这上面还开两个孔。好心疼!

网友:
真的难看.楼主你的审美有待考证.改了不如不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咋不先接线,然后推进去??  这上面还开两个孔。好心疼!

忘了线接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血本了哈哈,我用两个旧220-12V组成隔离变压器,功率30W,小了点

我在闲鱼淘了两台1500瓦220V转110V的隔离电源,组合成220V转220V隔离电源,总功率3000瓦。以前测试电磁炉等无隔离供电的电器,看下波形都麻烦,现在不用担心示波对地短路了,爽歪歪。

网友:
母鸡变凤凰。

网友F:
改了感觉不怎么好看。

网友:
插座可以放壳子里面,开孔只需要插座模块那个小方框大小就行了,这样会好看一点。

网友:
加隔离维修用安全放心

网友:
改装这个电压显示,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了感觉不怎么好看。

是啊,有220V的指针表不用,用数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闲鱼淘了两台1500瓦220V转110V的隔离电源,组合成220V转220V隔离电源,总功率3000瓦。以前测试电磁炉 ...

隔离要这么大功率,触电是怎么感觉?

网友:
换了这个变压器加一组绕组  于是原机还是可以继续用的  不需要多一个变压器来增加功耗啊    原机这个变压器就可以去掉了

网友:
原来的线性电源的变压器功率真的小

网友:
用了隔离还是要戴手套

隔离单手无事
双手有大事(单手无事也就不在意,万一另外一手),隔离要触就是双手

漏保单手就跳了
隔离废了总闸的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