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久了的空调室外机会发火吗,拆换启动电容

楼主(2023-05-11):
有些年岁的2.5kw空调不制冷了。测工作电流70ma偶尔会300多毫安接着降下来。压缩机不能启动。
拆开发现30uF/450V启动电容漏液了,拆下测量容量是0
网上购买换了空调就好了。
一个问题是,室外机内部太脏了。那个电线接口部位灰尘擦不掉(像有油干了的样子)。这样下去会不会有火产生?

网友:
用厨房万洁灵清洗

网友:
论坛神油  WD40

网友:
  不清洁干净会导致吸潮然后爬电   有水汽或者湿度高的天气直接会导致电腐蚀现象   漏电是肯定的

网友A:
这空调最少15年前的。 原装电容是新容的。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空调室外机压缩机不启动可惜自己没有办法高空作业只能花钱找专业人员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空调最少15年前的。 原装电容是新容的。

电容上面写着97年9月呢,至少25年了。

网友:
老货电容质量还是挺好的

网友:
没事不用管他  新换的电容马上就又不行了   可以再检查一下油泥

网友:
经常不清理的外挂机,基本上很容易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要怎么清理外机?直接呲水可以吗

网友:
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用厨房除污劲可以试试,这油看着不舒服

网友:
泡沫去油污喷剂,喷点上去自己就褪下来了,对线皮影响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