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201-2-CH-Hi3798MV300/MV310-当贝纯净桌面卡刷固件包

楼主(2023-05-11):
CM201-2-CH-Hi3798MV300/MV310-当贝纯净桌面卡刷固件包-内有教程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长虹CM201-2刷机说明
刷机方法一:
1、        如果你的机器系统设置界面如下图,首先进系统设置开机机顶盒adb功能,开启adb方法为:遥控器选到设备信息选项,然后按遥控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OKOKOK”,选择adb服务设置打开adb服务;
2、        使用一键替换rec工具替换机顶盒recovery文件;
3、        将下载的压缩包中的upgrade文件夹(内含update.zip升级包)复制到U盘根目录,U盘插机顶盒后自动升级系统。

刷机方法二:
如果你的机器系统设置不是这样的界面或无法打开adb功能,请拆机短接存储器5、6针脚进行强刷,短接时绿灯亮起即可放开,强刷需要将3个引导文件和update.zip文件放U盘根目录。300芯片和300h或310芯片使用不同引导文件。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FBIIz7jjI8fTGEA18Fw2Q
提取码: bjns

提取码:6l1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