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9801A十万用表怎样软件进入调整数据!

楼主(2023-05-11):
请求大神们!如题所述!除了电阻档正常,电压,电容,温度,测量值高入正常值!不知道怎样调整!

网友A:
裸表啊,衣服呢

网友:
这种伤脑筋的事你得让我不会修大神出面才能摆平,

网友:
这个表没有调节处,我是发回售后维修校准的

网友B:
你那不是校准短接点的排针都装上了吗?

网友:
9806+校对时,也不需装短接针,麻烦。用根短接铜丝捅进对应孔,开机就进入CAL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不是校准短接点的排针都装上了吗?

已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不是校准短接点的排针都装上了吗?

能进入系统,不知怎样调整,只有mV,uF,温度,这三项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表啊,衣服呢

衣服脱了,治病!!!

网友(2023-06-10):
这显示屏效果不错,我喜欢这种的显示屏,字体大,清晰。

网友:
你这个是要调整,我的表是开机就进入校准模式,想退也退不出来。CAL两跳线间电阻才54欧姆

楼主(2024-02-12):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