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MB80V331-8公斤波轮洗衣机探讨脱水撞桶问题

楼主(2023-05-11):
      日前到昔日好友家里探望两位高堂,因为大家都已经很熟,老人家里有啥家电有事肯定喊我,提到家里新买不到两年的波轮洗衣机最近不怎么听话,,洗涤正常,经常到脱水似乎一下撞桶就又倒回洗涤,这种脱水跳回洗涤现象在用了时间长的洗衣机比较常见,但同一故障出表现却包含有很多问题,我根据网上经常发的维修视频,再结合我实际操作的体会,再跟大家娓娓道来。。

   先说说我之前的处理办法,先打开上盖,看看四根吊杆有无斜,用手按压四边吊杆,正常按下去是有弹性,然后我就把靠左边的防撞开关拆下来。把触点用砂纸打磨一下,基本能解决问题
      当然,当去到现场,首先要看看周围环境,洗衣机底座稳不稳,如果底座不稳没调整好也会出现脱水撞桶现象。这个得首先排除。。
      排除吊杆问题,波轮盘下面的如果是大螺母松脱也会导致脱水撞桶,,这个现象可能多出现在洗衣机拆洗后出现,我之前拆的松下7.5公斤使用一段时间出现脱水撞桶,后来查实是大螺母松脱撞桶。。拧紧后恢复正常。
      平衡环缺水,,平衡环漏水,这种现象估计比较很少见,,没有经验的师傅无论换多少吊杆都解决不了,可能就是忽略了这个问题。这个得凭经验。至少我没有,我只是拆开上盖,顺便把平衡环用手摇一摇,听见有水声,不会感觉很少就行。至于漏水更加罕见,但不排除这种现象。
      离合器问题导致,,脱水时透过上盖透明板仔细看,波轮盘先于大桶转,波轮盘转动与大桶完全不同步,波轮盘先转,或者大桶转得比较慢,离合器准备坏就是这种先兆,也会导致脱水变漂洗,但离合器故障引起的脱水故障会伴有衣服甩在一边,衣服甩不干的现象
       吊杆问题,最容易引起脱水撞桶,吊杆缺油,生锈,断裂,都会导致撞桶,还有一种情况估计可能少见,就是吊杆弹性太好也不行,就是回弹力度太大,也会导致内桶抖动力度过大,解决办法就是在吊杆上涂抹阻尼脂,让杆回弹力度有所减缓,降低抖动时力度。
       防撞开关问题,防撞开关氧化,生铜绿,或者直接断裂,都会导致脱水时抖动,撞桶完全失控。。我处理过几个洗衣机,一个海尔小神童,一个松下爱妻号,都是脱水变漂洗,都只是简单把防撞开关用砂纸打磨后,故障消除。。
       然后,再回来看这个美的8公斤波轮洗衣机,毕竟比较新,也仔细用单脱水功能使用,观察波轮盘与大桶的带动是否同步,也拆过波轮盘看过螺母。是 4个小螺母,不存在松脱,,平衡环用手掂量过。。都没发现问题。。。唯一感觉就是左边靠墙的一根吊杆有点按压回力不够,有点一按到底,,于是把四根吊杆拆下来分别涂抹雪油,,装好上机,,脱水时波轮高速转时整个脱水桶很平稳,没出现丝毫晃动。 晚上老人家给微信我。。洗衣服基本无出现脱水变漂洗,,很稳,不过从洗涤到脱水依然不时听到有一声轻微撞响的声音,一路洗完也不再出现脱水变漂洗,我叫他们继续观察多几天。。。。反正这边除了吊杆有点缺油,我看不不出来这洗衣机有太多问题。先用着,,大家呢有出现脱水变漂洗的故障解决办法,也不妨拿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A:
恕我直言,防撞开关不应该用粗砂纸打磨,应该抛光,打磨后因为洗衣机使用环境更容易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防撞开关不应该用粗砂纸打磨,应该抛光,打磨后因为洗衣机使用环境更容易氧化。 ...

明白,那只是个铜片,抛光似乎不现实,抛了下都磨完了。关键是中间两个小触点不会氧化即可。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是衣物缠绕造成衣物不平而撞桶,洗衣机检测到不平衡后加水漂洗调平衡后会再次脱水,要是还不平衡会重复上述步骤。

网友:
开关打磨之后再上油,防锈会好一点。当然换件最好

网友:
一般撞壳不可能是开关问题

     1 开关问题是不存在撞壳却自动进水或者脱水过程中突然自己刹车然后再启动      原理是开关接触不良 主板人为发生撞壳或者开盖  所以紧急刹车

2  真实得撞壳发生    导致重新进水   有可能是吸水性好的衣服而且放的过多  导致自动调整后仍然不能平衡    发生真实得撞壳   这时候检查是否因为四个弹簧杆  是否存在明显偏向一侧     当然没有进行洗衣机垫平也会导致桶偏向一侧   所以不管两种情况的任何之一  只要是偏向检测杆附近 哪怕是一点点晃动也会触发开盖/撞壳报警   最后是平衡环漏液导致没有足够平衡液

网友B:
老家有个松下的也是撞桶 换了四根杆还是不行 估计只能整个换了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家的洗衣机也撞桶,售后来看说是桶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家有个松下的也是撞桶 换了四根杆还是不行 估计只能整个换了

你未搞清是哪里问题,找到问题再换不迟

网友:
波轮的,一般就是吊杆、平衡圈、离合器的问题,具体是啥,要根据经验一一排除。

网友C:
雪油,是什么油?

网友:
离合器弹簧坏的也有

网友:
洗衣机有些问题确实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雪油,是什么油?

润滑油,主要用于轴承,最上乘的雪油是汽车用的,耐高温,蓝色的,一般用的有黄色,红色,洗衣机用的叫什么阻尼脂,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