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贵二的GS DT890c内部旋钮说明

楼主(2023-05-11):
运气好,修好了两块贵二的890c,一块是上下板连接线断了一根,飞线就修好了
另一块是一模一样的,补齐了缺的配件就修好了
顺便研究了一下那么多旋钮究竟是做什么的

其中一个是被拆掉了排阻,另一个是排阻在,飞线修好的
但是电阻,精准度一般般,反正差几个字
速度也一般般
收藏还行,真用,也就那么回事吧

网友:
好表,我也比较喜欢这种老表,贴片工艺经不起折腾。

网友A:
7106应该能打磨到1个字

网友:
还有音量旋钮?哈哈

网友B:
黄鱼上看到一个dt890全新的,好想入手,才28包邮。最后忍住了,要慢慢戒掉,折腾无止境。

网友:
真是满满的元器件

网友C:
我有这个表的排阻,可惜不是家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鱼上看到一个dt890全新的,好想入手,才28包邮。最后忍住了,要慢慢戒掉,折腾无止境。 ...

我也一样,现在常上小黄金看看过隐而已,忍住一年多不买啦,各种垃圾表都攒有几十只,到头上战场还是那只炮灰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个表的排阻,可惜不是家当的

用家当电阻得不是浪费嘛

网友D:
图片右上角那个金属块是什么?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右上角那个金属块是什么?

哈哈,那个金属块,是我的电池,我9v电池的外皮剥掉了,拍照时候带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06应该能打磨到1个字

这个表,电阻档整体偏小一些,大概满量程能小8个字吧
不知道是排阻问题还是其他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电阻档整体偏小一些,大概满量程能小8个字吧
不知道是排阻问题还是其他电阻问题 ...

换积分电容,阻排不太可能偏这么大,还都往一边偏

网友E:
我有三台,两台有排阻,一台没有排阻,最老的86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黄鱼上看到一个dt890全新的,好想入手,才28包邮。最后忍住了,要慢慢戒掉,折腾无止境。 ...

那个屏幕有问题,别买

网友:
这表不是贵二 是贵三。型号上那么大的GS。这表玩过两个,上边红威马的。两片国产陶瓷排阻。用料还是挺下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三台,两台有排阻,一台没有排阻,最老的86年的

好表,不错啊,我喜欢。那个屏幕破的可以网上买过亚克力板打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屏幕有问题,别买

你怎么知道,已经有人买了。我有空来逛逛老货街,现场看,价格合适买来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