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为对焦屏不完全拆解尼康F-301胶卷单反相机(Nikon N2000)

楼主(2023-05-11):
机型的介绍就不赘述了,相关内容网络上都有,自行检索。功能上F501和F301只差了一个自动对焦和程序曝光上的区别,硬件上基本相似,501的对焦屏是可换的设计,只是相关配件已经很难寻觅了,那就把二者合体使用吧。301的对焦屏为不可拆卸设计,所以只能拆机伺候了。

这次拆解的对象是海鲜市场上蹲到的一个廉价尸体
首先合个两台机器相似度不是一般的高

拆掉后背拿掉回片杆,拧下固定螺丝

掀开顶盖露出了内脏

此机器应该是电池漏液腐蚀造成的

曝光补偿部分已经被腐蚀

快门摁键部分还光洁如新

拧掉FPC电路间金手指的压板

拆下测光元件,SPD元件已经发霉腐蚀

曝光补偿的一些电刷已经有被腐蚀没了

下面的编码电路也已经氧化出铜绿出来

松开额头的焊点

去下五棱镜组

脱掉五棱镜的层层外衣

终于拆出了对焦屏

对比501的屏,301更加细腻,也更加明亮,501只是多了一个方便替换的凸起,完美替换,剩下的零件收起来备用
(完)

网友A:
我还有一台老尼康F,象岩石一样可靠,功能仍然完美但是现在没有用了,胶片拍不起,那个水银电池也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一台老尼康F,象岩石一样可靠,功能仍然完美但是现在没有用了,胶片拍不起,那个水银电池也买不到。 ...

PX625现在有1.5V的用 ISO设定稍微做下调整,用尖顶F电池就不用考虑了,手机APP直接测光

网友B:
胶片相机吗?现在只能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片相机吗?现在只能收藏了

谁说的只能收藏

网友C:
胶片相机,不常见了。

网友D:
就是好的也要买胶卷,成本高了

网友E:
几次进淘宝,都给我推荐胶卷相关,没想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玩胶卷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好的也要买胶卷,成本高了

玩就是各种折腾

网友F:
这种相机还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胶片相机,不常见了。

其实还是不少的,现在各种机器价格也都在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次进淘宝,都给我推荐胶卷相关,没想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玩胶卷相机

不少人在玩呢,疫情后负片水涨船高,不少人开始玩航空卷和电影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相机还用得上?

想用就能用得上

网友:
我家也还有三部胶卷相机,有旁轴的和傻瓜的,现在只能收藏,不想再使用了,因为本地没有胶卷冲印店了

网友G:
胶片相机,不常见了。胶卷还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胶片相机,不常见了。胶卷还能买到吗

一直都有

网友(2023-08-01):
您好请问一下,上面的盖子如何打开呀?就是左边回杆的地方卡住取不下来。

网友:
尼康的相机看上去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