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请问各位dalao 闪迪的14874 主控sm2258xt应该用哪个开卡工具

楼主(2023-05-11):
如题 SM2258XT

主控图

网友:
RMRMRMRM不是重点

网友:
我劝你扔掉吧

网友:
发个ID图看看

楼主:
dalao 这是图

用了SM2258XT_SNK1Z-MLC-8Die_PKGS0813A_FWS0729A0 能读到颗粒 但是点开始开卡就提示 This package just support 8-Die flash only

网友:
丢掉吧 pslc都掉盘的玩意
用2258xt的普通固件大包就能开 0efl闪迪版 mlc 别用8die固件

楼主:
刚开始接触嘛 想按照教程试试水

楼主:
顶一下 希望有dalao能够教教

楼主:
更新一下 问题已经解决了
用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8261-1-1.htmldalao的固件能开了
18个坏块(上面写的) 不知道算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