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V/1500瓦开天电源S-1500W-24V替换原有电位器电压能调电流不能调

楼主(2023-05-12):
0-24伏62A电源开关 两个变位器替换成精密多圈电位器,电压能调节,电流不能调节,质询了别人说这个电源出厂设置的电流大,带负载电流达不到设定的电流就不能调节,请问各位大神这样需要怎么改装或者需要换那个元器件?驱动小板芯片型号出厂就被涂抹了,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没替换之前,就不能调电流

网友:
关注下方案进展

网友:
你要怎么调电流呢?得有个工作电压24V,1500W的负载时才能知道能不能调啊?

网友: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三无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替换之前,就不能调电流

原来就不能调流,换了也不能调流,说明可能原来就有地方坏了。根据你的描述要大电流才有调流,那就大电流试一下。戓者顺着调流可变电阻跑一下电路,把相应电路画出来,让大家帮你出出主意。

网友:
光凭一张图就想让大家给改装调流方案?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