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接着做我的预稳压电路

楼主(2023-05-12):
一点一点改进,反正我不着急

先上个电路图,免得大家看不明白

这次主要加一个led过压指示灯,过压时亮起

现在是模拟过压状态输入电压44v,

空载输出40v,过压指示灯亮

加上300欧电阻,3个1k并联,不能再烧大红袍了,烧不起啊

输入电压也是忽高忽低,高时过压指示灯稍微亮

低时就不亮了

基本可以,唯一问题就是led能承受多大电流,超10ma没事吧

网友:
预稳压电路

网友A:
44稳40不是跟没稳一样?

这么高电压需要稳压的场合,说明市电变化比较大,比如经常在180到240之间变化,变化幅度都超过20%了。

你这10%范围的稳压不是形同虚设。

就算200到240变化,也是不合理;你要输出40V,输入电压必须大于10%,比如48V,因为线性变压器还要考虑负载变化的调整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稳40不是跟没稳一样?

这么高电压需要稳压的场合,说明市电变化比较大,比如经常在180到240之间变化,变 ...

其实这是防止过压的,只要输出电压保持在42v以下即可

网友B:
你的试验一下高电压的情况才好。

网友:
图比我画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试验一下高电压的情况才好。

还不够高吗?

网友C:
确定电路图没有画错?LED能亮?

网友D:
LED确定能亮?变压器输出交流30v,整流滤波后带载能有4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电路图没有画错?LED能亮?

哈哈,没注意,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确定能亮?变压器输出交流30v,整流滤波后带载能有44v?

变压器实际输出要高一些32v多

网友E:
这种草帽发光LED电流不大,容易烧,用直径大点的好。如果用5730当指示,可达1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草帽发光LED电流不大,容易烧,用直径大点的好。如果用5730当指示,可达150MA。 ...

哈哈,大的是白光的,没警示作用

网友:
撸主啊,没有专业软件,哪怕你用毛画也比用鼠标画着好看吧...

网友E:
这个太便宜了,还包邮,电流20MA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这是防止过压的,只要输出电压保持在42v以下即可

那你这个是限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太便宜了,还包邮,电流20MA

哈哈,先这么用,反正过压时候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这个是限压电路

哈哈,你这么说更确切些

网友:
你还得为LED做个恒流,这样就不会烧了

网友:
这个更便宜,0.5W的,电流等于0.5w/2.2v=0.2272727272727273ma.

电流可达227MA